[综合] DIY 点焊机之失败的作品

楼主(2023-07-24):
  失败原因如下;1变压器选择错误,这玩意铝芯的

           2变压器功率选择错误700W-800W的各一个
           3功率太大,家里使用灯光跟着闪
           4不知道了反正焊不上了让我送人了,送给一个修锂电池的
  看看把,反正东西不求行,正如我发的电容点焊机的失败再失败,

网友:
总结经验教训,再行动

网友:
两个变压器串联次级,并联初级,要注意相位,相位错了会抵消电压的

网友:
耗费这么大功夫,怎么不行?

网友:
"变压器选择错误,这玩意铝芯的"这跟铝芯没关系吧,我用的就铝芯的一台变压器,焊的没有问题得。

网友:
双变压器应该效果更好啊。

网友A:
两层线圈中间的漏磁片都没折除,导致漏磁过大次级电流太小。

网友:
耗费这么大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层线圈中间的漏磁片都没折除,导致漏磁过大次级电流太小。

看的真仔细,因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层线圈中间的漏磁片都没折除,导致漏磁过大次级电流太小。

仔细看图片,分流铁芯一般紧贴变压器铁芯,也不外漏,应该是隔离垫层,当然不去掉分流铁芯电流会小许多。楼主只说效果差但没有说点焊什么材料时效果差,如果点焊厚钢板那肯定不行,点焊薄镍片应该还是可以的。如果点焊薄镍片效果差,首先要考虑的是变压器相位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图片,分流铁芯一般紧贴变压器铁芯,也不外漏,应该是隔离垫层,当然不去掉分流铁芯电流会小许多。 ...

那个不是隔离垫层。就是漏磁硅片。

网友:
两个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看你点焊机次级已绕好,调整一下初级接线,我用两个变器做过电焊机实验得到经验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图片,分流铁芯一般紧贴变压器铁芯,也不外漏,应该是隔离垫层,当然不去掉分流铁芯电流会小许多。 ...

我现在正在用的就是一台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去掉初次级两侧中间的漏磁片后就很轻松的焊18650了。

网友:
漏磁片都没折除,导致漏磁过大次级电流太小。

网友:
次级串联只提高电压,如果次级并联是不是电流就是X2

网友:
两个变压器焊不上 没道理啊

网友:
楼主这电点焊机的病症应该已经确诊了

网友:
      驱动板同步性能不好,产生了励磁涌流。励磁涌流是变压器点焊机的大忌,灯闪,跳空开,焊不牢,烧可控硅。一般卖家会建议你换更大的可控硅来避免烧毁,治标不治本

网友:
我用一个1000VA的行灯变压器改了一个,倍好使

网友:
哪种驱动板子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