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空气开关在好,也怕没拧紧螺丝

楼主(2023-07-24):
今天刚从入户总电表箱总匝换下来的,上次本地统一换电表箱,安装的人没力了没拧紧螺丝。

处理打磨下接触点

又是亮闪闪的。

这个是铁的难怪生锈,打磨下生锈地方。

装好,又可以在家中别的地方用了。

网友A:
HUYU,啥子牌子啊❓❓

网友B:
大概不到10年以前吧。供电局换电表,把整个小区的零火线全部装反了,过了一天被用户投诉了才改正。就是这么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不到10年以前吧。供电局换电表,把整个小区的零火线全部装反了,过了一天被用户投诉了才改正。就是这么 ...

外包的0时工,苦活、累活都是它们干。

  一旦出了问题就甩锅给0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UYU,啥子牌子啊❓❓

不知道,有操作空间,国电出钱换的。

网友:
临时工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不到10年以前吧。供电局换电表,把整个小区的零火线全部装反了,过了一天被用户投诉了才改正。就是这么 ...

电表箱有个铅封,不然自己就可以换了,线头还可以压个头,比直安稳定。这次我在边上看就是没压头的,剪了原来烧的部分直接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YU,啥子牌子啊❓❓

环宇牌,和正泰差不多的品质,比它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YU,啥子牌子啊❓❓

“忽悠”牌的。

网友:
什么牌子,不过线头要时刻注意。不紧会打火。

网友C:
不负责任的电工,这种人就该一辈子过不好,不敬业 还想生活好。

网友:
压不紧就很恼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箱有个铅封,不然自己就可以换了,线头还可以压个头,比直安稳定。这次我在边上看就是没压头的,剪了 ...

硬线或者多根硬线,直接压没事的。。。

软线是要有端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UYU,啥子牌子啊❓❓

环宇品牌,百度一下吧,也算大厂的

网友:
活干的太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负责任的电工,这种人就该一辈子过不好,不敬业 还想生活好。

恬恬相反,这种人基本上嘴皮子6得很,通常活得都很滋润的...

网友:
似乎软电线需要压端子

网友:
啥子牌子啊

网友:
最好压个冷丫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表箱有个铅封,不然自己就可以换了,线头还可以压个头,比直安稳定。这次我在边上看就是没压头的,剪了 ...

我们这电表箱是带锁的,上次装电表电工没给锁,主要是要让我自己接出线端,就这样一直没锁,我换季就去紧固下进出线压接的螺丝(跟电工认识,表箱就在我家房子外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