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机包装盒子做了个可调充电器

楼主(2023-07-24):
一个笔记本电脑电源,一个调压调流板,还有上次做可调电源剩下的材料,两个晚上完工,目前自我感觉良好。

电压0到19.9可调 电流最大3安,可调,一般用不到那么大电流,主要冲一下3串锂电池组,自用完全够了,
以前是用一个机床上的控制变压器做的电源,这个太笨重,不美观。

手头现在还有一个电动叉车充电器标称10A29.6伏,但输出只有21.1伏,所以就一直闲置,本来打算改成一个可以充汽车电瓶的12伏充电器,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搞了,前天晚上本来打算上一个可显示电压的降压板,孔都开好了,一查资料,板子输出太低,充汽车电瓶会太慢,无奈只好放弃。如果这个有哪位高手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改成充12伏电瓶的方法请一定要告诉我。

网友:
会改电压的在坛里有高手,你搜下电源改电压就有很多。
前些年用电脑电源改调压调流的比较多。

网友:
这盒子利用的不错

网友A:
这啥手机盒子,什么材质的。那个叉车充电器,你先需要自己看一下主电源芯片啊,给汽车电瓶充电,一般浮充电压13.5-13.8,恒流充电电压14.8-16V都有。也就是最低工作电压是13.5V,这时候芯片应该工作在低占空比状态,有可能芯片二次供电不足的。所以先确定芯片再讨论改法。二次供电不足有好几种改法的。1.改辅助电源供电也可以,(不推荐,后级有问题,辅电还不切断)。2.改辅助绕组。拆变压器或者直接用漆包线在变压器空隙里绕一下,串联进原来的二次供电绕组里。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

网友:
这个法子也让你想到做到,佩服多才多艺。

网友:
我也有几个充电器,想改电压,但水平有限只能看懂最简单的工作原理,稍微多点东西就抓瞎了,琢磨几次放弃了也是整了两个个降压模块在用

网友:
简单实用,是个好工具

网友:
感觉良好

网友B:
好奇这是什么手机的盒子

网友:
看样子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
做得很有水准

网友:
盒子利用的

网友:
手机盒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手机盒子,什么材质的。那个叉车充电器,你先需要自己看一下主电源芯片啊,给汽车电瓶充电,一般浮充电 ...

这个盒子是魅族pro7plus盒子,那个叉车充电器是灌了胶的,没完全清理出来,我技术能力有限,还搞不了那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这是什么手机的盒子

魅族pro7plus手机盒子,塑料材质的,里面自带泡棉还有青稞纸。

网友:
手机盒子不错  是上世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