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朋友送的E元素7200装甲车机械键盘

楼主(2023-07-24):
          前段时间朋友房子因为前几年开网吧的房客因为拖欠房租,剩下的一些东西,前年已经给我了一些,上个月又给我一些,其中包括两个屏坏了的显示器,还有三个机械键盘。上次我还专门发帖子咨询大家关于机械硬盘按键的问题,当时大家都说这两个装甲车7200 不值得维修,只有那个雷柏的值得维修。由于维修生意不太好,本人闲暇时间比较多。本着研究一下,机械键盘的构造,所以决定维修一下这几个机械键盘。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个帖子。

        今天只发装甲车7200的维修,那个雷柏过几天发。

拆机过程没有拍,这个是拆下来的按键,专业术语叫轴,这个叫口子也叫一字青轴

由于个别按键不起作用,本着维修的原则,全部拆下来。每个都检查一下。此次维修准备了传说中的WD40

其实人家这个有专门的工具,按键可以从板子上拔下来,可惜咱不知道,每个都焊下来了。

两个键盘按键繁多,工程浩大啊

这是主控

这是全貌

这是没有拆完的部分

原来机械键盘轴里面是这样啊,还好都是铜片

刚开始以为按键的导通是要调整中间的簧片,最后才发现是上面蓝色键帽上套的那个白色塑料,由它在弹簧的按压下压迫动铜片的两边,从而使其中间导通。

刚开始不懂,用细砂纸打磨中间触点,还以为是氧化了,其实最后发现是那个白色的塑料东片上面有污垢,影响了白色动片与动铜片的接触,故而使其中间不能良好接触

全部检查完毕,开始组装第一个。

继续组装

准备安装键帽,由于拆的时候没有注意,导致装键帽的时候,不知道位置,为次还专门在网上找了一张该键盘的图片

字母部分组装完毕

按键部分组装完毕

第一个组装完毕

这是拆第二个的时候拍的,这个测试的时候发现损坏的比较多。而且键盘主体磨损严重。

锈迹斑斑说明,这个键盘使用率比较高,也说明当时的网吧生意特别好。

看看左下角都锈成啥样了

看到抖音上经常有人翻新东西,咱也学着翻新一回

准备拆除金属上面的塑料件

修饰部分特写

右下角也有锈蚀

这是喷漆后的样子,整体效果立马不一样了

背面也一起喷了

准备安装,这是开始安装键帽

由于原先的logo咱想继续保留,所以喷的时候用胶带盖住了,喷完就导致了两种黑色。

这是安装好后的样子

局部特写

整体全貌,用测试软件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古今结合的兵马俑

倘若当年我大秦锐士由此高科技,那就不得了

网友:
工程量真是巨大,我的话,早就放弃了。

网友:
键盘清理的挺干 净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装甲车7200二代,你的这个是一代,高特一字轴,二代是高特十字轴,真键盘质量很好,我买的二代是库存全新的,自己换了白灯珠,又从咸鱼买了个一代,主要是想买的外壳跟轴板,自己,自己买回来的一代换了黑爵992拆机的红轴,RK键帽,看看这个是18年的产品,当时将近300块的键盘,插拔轴,质量比现在的同价位好的多,我手里还有个罗技845,比E元素差远了
这是我现在用的E元素

网友:
这种修复有些费工夫

网友:
耗时的工程

网友:
几张图,不算修只清洗,如果不用专门洗液洗个两三次才算赶紧。生意的话,可以试试挂咸鱼+维修费+邮费,有个专门鼓捣剪线鼠标的也这样,不过收入不怎样就是了,38一个鼠标,国产能买个仿品了

网友:
我也拆洗过狼蛛的青轴!

网友:
后面可真脏

网友:
不懂就要问,机械键盘和薄膜键盘有啥区别,2000年前后的那种是不是也是机械键盘,,

网友:
这个真是大工程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修理加清洗后的网吧键盘

网友:
半年前痴迷于此
现在基本都是吃灰

网友:
技术不到家,不敢拆轴,拆完估计要坏一半轴。

网友:
这个耗时间呀

网友:
机械键盘灯光亮起好看

网友:
有拔轴器也得拆焊,能直接拔的是那种轴座的

网友:
19年20年前后搞了一年多剪线键盘,插件灯的拆焊也是个体力活,拆块板子要半个多小时,要是轴再拆装清洗一下两个小时又进去了。这种青轴的时间久了手感不统一,可以花个一二十块钱咸鱼上收点国产的便宜新轴给他全换了,体验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