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双管正激400W12V电源

楼主(2023-07-24):
有一款新的400W12V开关电源,铝合金外壳比较小巧漂亮,拆掉电路板外壳留用。叫买椟还珠

实际测试功率仅250W,效率80%。超250W电压会下降或打嗝保护,不用风扇自然散热250w烤鸡3小时,续流电感和次级二极管温度达到100℃,高频变压器80℃,初级场效应管60℃,初级全桥90℃,NTC温度90,初级次级电解电容50℃。证明有风扇散热可以长期工作在250W。
有疑问:1、高频变压器磁芯是PQ3220,工作在100kHz,温度达到80℃。是不是选的小了?
2、初级电解电容180uf对250W够用吗?
3、主芯片看不清型号,应该是类似NCP1252。供电7脚通过启动电阻接交流220v 而不是整流了的300V,软启动8脚用电阻接到300V而不是按元件手册接电容到地。这有什么讲究?

网友:
改横流充电器不错

楼主:
如何改?我想改个可调电源,应该初级和次级都加辅助电源,和改电动车充电器相似。我没有经验

网友A:
我见过一些双管正激的开关电源使用的电源芯片为:UC38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一些双管正激的开关电源使用的电源芯片为:UC3845

1252比3845功能多点,PQ3220磁芯100khz下,双管正激功率能到400W吗?

网友:
做工一般般啊

楼主:
双管正激250w,已超过预期。

网友:
外壳做这么高大上,就是个样子货

网友:
楼主跑出电路图好评

网友B:
保险管直接用PCB铜箔,没EMI抗干扰电路,山寨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直接用PCB铜箔,没EMI抗干扰电路,山寨特色。

保险丝看的很仔细,无EMI,功率虚标。这款相对较好,市场上这种电源大多反激的,标400W实际200W都不到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路图都整出来了

网友:
看工艺一般

网友:
做工一般般。虚标太厉害了。。

网友:
电源离山寨不远

网友:
这电源不错啊,空荡荡,改造空间极大.
玩玩挺不错的

增加两级EMI,
增加继电器,
增加滤波电容,
增加输出负极限流电阻
增加358调恒流,恒压
输出电容,输出肖特基换了,改电压.

玩到最后发现,还不如买一个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