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空调换件战衣

楼主(2023-07-24):
老家老房子,老格力,定频1.5p, 长期在太阳下暴晒,原铜管包扎带被晒黄,断裂,甚至露出保温棉,这肯定不行了

得换件好的战衣才能抵抗炎炎夏日

阳光下银光闪闪,一时间是左邻右舍最靓的仔

用的是玻纤铝箔,抗拉扯,又能反射阳光,耐用性好

网友A:
我想知道这室外撸主是咋操作的...

网友:
这种胶带确实很好用。比铝箔胶带耐用。用在300度的烟管没问题

网友B:
几楼啊  高空怎么施工的啊,,,,,

网友:
包了真好看,还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楼啊  高空怎么施工的啊,,,,,

看图二应该二楼,用梯子就行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
  看起来不错,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这个比铝箔好施工多了

网友C:
我还以为防晒丁基胶布,之前装这玩意才用20米不到收了100,我日他奶奶,100米自己买才30不到

网友:
室外要搞这个真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室外撸主是咋操作的...

照片没拍全,老家阳台和旁边1个小楼的屋顶齐平,所以是一个平台,站着就可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楼啊  高空怎么施工的啊,,,,,

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防晒丁基胶布,之前装这玩意才用20米不到收了100,我日他奶奶,100米自己买才30不到 ...
5cm*25米(实际有没这么长就不知道了),不到7元,  不过1台空调用掉1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防晒丁基胶布,之前装这玩意才用20米不到收了100,我日他奶奶,100米自己买才30不到 ...

搜了一下,好像丁基胶布是粘屋顶的把,粘性很强? 玻纤这种胶布粘性和双面胶差不多,撕下来也不难

网友:
这手艺真不赖

网友:
这种胶带很结实

网友:
长期日晒雨淋,上面的胶还能粘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