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抓狗一只,分享个16贴SM2246en主控板的土狗跳线,板号SFSSBJ3_2.5"SSD

楼主(2023-07-24):
网友发来维修的一块46en的盘如下:

板子做工相当不错,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网友想4贴1EFL做1T固态,但最终翻车发来让我搞定。

我自己是第一次用这个板子,不知道土狗和R46跳线,拆主控量之,量得结果如下:

公版土狗R23=R17;公版R46=R19。贴1EFL的话,这2个跳线都需要跳上。

这个板子散热特别快,拆主控时,一开始风枪350度干吹,5分钟主控纹丝不动,上加热板最终才拆下来。

另外手工焊接的话,颗粒和缓存尽量植中温锡,就这焊接时间也比普通板子长很多,如果用高温锡的话,我自己反正是没信心短时间内搞定,小白尽量就别尝试了,吹爆颗粒得不偿失。

其实这也是这块盘的症结所在,4颗颗粒及2颗缓存(原球是高温锡球),全部焊接不良,拆下来后,发现颗粒或缓存有多个焊点未吃锡。

图中发亮的一些点,都是吃锡不好的。

全部重植中温锡后解决。

开好跑个分

频率跑87.5,100Mhz没开出来。

另外补充一点,这个板子设计上别出心裁,虽然16贴,但板子上只有8个rce跳线,也只能调节CH0和CH1的ce布局,F9和F10焊盘都是单通道的,分别对应CH2和CH3。
所以理论上说,这个板子支持4ce*3或4ce*6的焊接和开卡。

网友A:
这个板子旁边一长排黑豆是电容,防断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旁边一长排黑豆是电容,防断电的吗?

看着是钽电容,也许断电的时候能发挥一点作用吧

网友:
一眼丝印atp

网友:
收藏一下,后续使用。方便查找

网友:
大神,好深奥啊,写这么详细的人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旁边一长排黑豆是电容,防断电的吗?

断电保护 好多主控引脚定义不知道 原理图倒是有 唉

网友B:
Text.

正常未动过手的板子,我到手肯定是中温锡先过一遍焊盘,省的出幺蛾子。

这板子做工用料看着就舒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xt.
正常未动过手的板子,我到手肯定是中温锡先过一遍焊盘,省的出幺蛾子。

用料确实棒

网友C:
高温锡的话,要390度或者400度才能取下来。
我吹过很多次,除了之前炸了两片牙膏厂的CE之外,后面的颗粒和板子都没有坏过。
既然敢上高温锡,说明板子和颗粒应该是能够承受的。
高温锡取的时候稳,快一点,就可以不用植球,马上拖去焊都可以的,可能是高温锡降温立刻就固化了锡球,不像中温那样锡球大多数被吸到板子上面,颗粒上面光秃秃的。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手中有块这样的ATP 16贴板子。

网友:
看大神们的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像是atp的,虽然散热什么的不错,但是还是觉得pny有款16贴板子不错,只是单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温锡的话,要390度或者400度才能取下来。
我吹过很多次,除了之前炸了两片牙膏厂的CE之外,后面的颗粒和 ...

我拆颗粒很少植球,都是直接用的

网友:
盘主在此,感谢范老大,这盘前前后后研究了个把月就是开不出来,一直卡在Pretest,问过卖家是否需要跳土狗,告知我R17那里补一个0K或10K的电阻即可,结果还是开不出来,还是卡在Pretest

下面放这个盘的原型吧,原盘只有几颗钽电容,空缺的那些是我后来补上的

网友D:
不懂就问,什么是土狗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179-1-1.html,请教一下sata固态供电12v和5v接反了,恢复正常后硬盘没问题,有什么风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就问,什么是土狗

土狗=Toggle,是一种闪存接口,对应ONFI,在慧荣固态主控上,需要额外跳线

网友:
大神,好深奥啊,不懂

网友:
小容量的差不多没人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