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下什么电容可以炸着玩

楼主(2023-07-24):
电容这种东西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电容太多就可以拿来炸着玩,今天我就带大家认识一下什么电容能炸着玩
第一张图片里的这些就是最常见的电解电容,从大到小都有,电路板上也比较多,有些电容炸不了,就比如第三张图片中的这些,这些电容的上面都有泄压阀也就是这个类似于奔驰的车标的这个东西,这东西可以保证在电容爆炸之前把内部的压力释放出来
要闲着无聊,能炸着玩的电容就必须是类似于第四张图这种,这种电容顶部比较光滑,并且没有泄压阀,但是个头一般较小所以威力不大大家想玩可以多串几个(提示一句虽然威力不大,但是建议大家放在瓶子里炸因为这种电容炸开之后里面的纸会满天飞而且一小块一小块的贼难清理)(相信我,千万别试!可能十分钟都弄不干净)第五张图中就给大家标出来了,哪些电容能炸,哪些不能炸,像第六张图中的这些都是小电容并且上面都没有泄压阀所以都可以炸,最后一张图中就排列了一些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电容,机械电容基本上只有最小的那几个可以炸,最后的这两坨……只要你有那个胆子也能炸
这几年越来越难买到鞭炮了,而且也管的越来越严了,大家闲着无聊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玩一玩(但还是安全第一,大家玩的时候要小心)
(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像这些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如果使用超过耐压的方式来炸它,如果不是超的电压超的很高炸的概率比较小而且时间也会比较长建议大家手头有超过十安的电源的话直接正负极反接普通的无极性电容一般也能炸比如电磁炉里的那种这种电源就只能使用超压的方式来炸因为他没有极性所以不分正负极所以无法通过反接正负极的方式来引爆但是这一类电容一般都是会燃烧爆炸的概率比较小,还是电解电容好玩)

网友:
以前不大懂,极性搞反了,搞炸过一回,从此有阴影。

网友:
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极性接错炸过一会回,声音很响

网友A:
不如高压放电的响  如果非得模拟放鞭炮  建议自己做个电火花打孔  一边加工工件  一边当放鞭炮了  只是不能出来礼花弹的效果  但是鞭炮的效果是可以出来的

网友:
优选没防爆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高压放电的响  如果非得模拟放鞭炮  建议自己做个电火花打孔  一边加工工件  一边当放鞭炮了   ...

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高压放电的响  如果非得模拟放鞭炮  建议自己做个电火花打孔  一边加工工件  一边当放鞭炮了   ...

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只是说高压电不是特别安全,相比之下,炸电容反而还好玩一点

楼主:
主要是不能上传视频,不然炸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只是说高压电不是特别安全,相比之下,炸电容反而还好玩一点 ...

费电容 比起高压放电更不安全  我说的电火花其实也就几十V电压 太高才不安全

重要提示,电容有的就算有防爆纹的也也会这个壳体飞出去的,和子蛋一样,而不是铝壳爆开所以后果可能很严重,私自模仿后果自负

网友:
太吓人了,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电容 比起高压放电更不安全  我说的电火花其实也就几十V电压 太高才不安全 ...

应该也行

网友B:
炸电容试过一次,差点毁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电容试过一次,差点毁容

玩可以,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费电容 比起高压放电更不安全  我说的电火花其实也就几十V电压 太高才不安全 ...

可以短路超级电容,低压大电流,火花巨大

网友:
小的没事,大的炸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短路超级电容,低压大电流,火花巨大

图中最大的那个电容是3000法拉的,也就是30000000000uf

网友D:
楼主喜欢炸电容玩

补充一条,有泄压阀的也见过整体炸脱壳的,而不是泄压阀先裂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喜欢炸电容玩

补充一条,有泄压阀的也见过整体炸脱壳的,而不是泄压阀先裂开 ...

对,我说的不安全就是这个,壳体整个飞出去的,空气中弥漫着电解液的酸味烟雾和纸屑纤维

网友:
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说的不安全就是这个,壳体整个飞出去的,空气中弥漫着电解液的酸味烟雾和纸屑纤维 ...

所以我一般放在瓶子里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