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富格无线胶枪不加热故障

楼主(2023-07-24):
一支富格无线胶枪正常加热使用的时候发现尾部开关比较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鬼使神差的把充电线插上了,结果SS24二极管发热厉害,小型开关那个拨动钮直接熔化不能用了,以为就是这个开关坏了,换上一个好的。现在是打开开关插电能用,不插电就不能加热,那个指标灯也不亮。插上充电线指标灯不变红,测量电池电压3.55伏,低于正常电压。哪位大侠给看看是那里出错了,需要怎么弄才能修复

网友:
好歹拍照了,背面图也一起上一个嘛,外围连接的啥好一顿猜测

网友:
8205好熟,难道这货挂了?充不上电,查查8205或周边零件,无故发热说明有短路,或者把电池充满电试试松香大法

网友:
就这几个零件应该好查的,DW01,8205重点检查,可以找个报废电池,拆件代换试试

楼主:
修好了,修的有点莫名其妙,今天按照各位坛友建议,先吧电池换下来,测量电压是3.77V,换上一个4.2V的,测试胶枪充电、出胶都正常了,又把换下来的电池放电筒里充电,显示已经充满,试了下亮度非常好,晕晕的,搞不明白了,另外应坛友要求把电路板反面贴上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