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线 python 编程,实测可用

楼主(2023-07-24):
编程很难吗,如果都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

https://replit.com/   只需要邮箱就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立即开始编程, 还能在线保存, 换台电脑继续。

下面几个实验,粘贴进去即可成功运行:( 无聊测试了大概十几个在线 python 网站,就这个 replit 堪用 )
# 抓取天气
r = requests.get('https://samples.openweathermap.org/data/2.5/weather?q=London,uk&appid=b6907d289e10d714a6e88b30761fae22')
temp       = r.json()['main']['temp']-273.15        # float
humidity   = r.json()['main']['humidity']           # int
pressure   = r.json()['main']['pressure']           # int
weather    = r.json()['weather'][0]['description']  # str      print(type(weather))
wind       = r.json()['wind']['speed']              # float
visibility = r.json()['visibility']                 # int
print('%.2f'%temp,humidity,pressure,weather,wind,visibility)    #    '%.2f'%temp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 14天 天气预报
import requests
import json

def get_weather(url):
    r=requests.get(url)
    data=json.loads(r.text)
    city = data['cityInfo']['city']
    weather=data['data']['forecast']
    return city,weather

def json_to_txt(city,weather):
    all_day = []
    payload = ""
    for i in range(0,15):
        content = weather[i]
        each_day = []
        each_day.append( city+"天气情况:" )
        each_day.append( content['ymd']+' '+content ['week'] )
        each_day.append( content['high']+' '+content['low'] )
        each_day.append( content['fx']+':'+content['fl'] )
        each_day.append( content['type']+'AQI:'+str(content['aqi']) )
        each_day.append( content['notice'])
        all_day.append( each_day )
    for i in range(0,15):          #上面把数据存进了数组,加\n方便文本显示
        for data in all_day[i]:
            payload += data +'\n'
        payload = payload+'\n'
    return payload

if __name__ == '__main__':
    url ='http://t.weather.sojson.com/api/weather/city/101270101'
    city,weather = get_weather(url)
    msg = json_to_txt(city,weather)
    print('********************')
    print(msg)

# 正弦波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import numpy as np
x = np.arange(0, 2*3.14, 0.1) # 起始,结束,步长。单位弧度
y = np.sin(x)
plt.plot(x,y)
plt.show()

#画个圆
import turtle
turtle.speed(1)        # 1 最慢 10快, 0最快
turtle.circle(50,360)  # 半径100,角度360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多学习一下会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