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力西3分控插排

楼主(2023-07-25):
纯白设计,很好看。3开关分别控制

背面铭牌,没有挂孔

开拆 全卡口没有螺丝

一体铜条

特写

座子和外壳是俩个整体可以分开

拆开开关

双层结构,上面是指示灯两个弹簧起导线作用设计很巧妙

按下状态

白色指示灯,很好看

3个指示灯功率
end

网友:
做工还可以!0.25W

网友:
做工都差不多,看能用多久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种开关指示灯,二极管坏了不好找配件。

网友:
做工已经很好了。

网友:
用料还可以

网友:
跟风撸了两个,平均下来15元一个

网友:
卡扣结构,连螺丝都省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正在使用同种,就是感觉灯太亮了。没螺丝不知怎么拆,看到就明白了。

网友:
做工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LED指示灯功耗巨大啊

网友:
三个指示灯就0.25瓦了,我是长通的指示灯拆掉。

网友:
看起来真心不错

网友:
还是觉得以前正泰清仓和二手鱼上19.9元的五分控的插座更香

网友:
多少撸的?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