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明纬可调电源不通电也能炸机?

楼主(2023-07-25):
最近“运气”暴棚,前边点焊机挂了,现在明纬可调电源也挂了,过程如下:

晚上用两年前买的明纬可调电源数控版给48V锂电池包(裸露的)单个电池充电,充完收拾东西时电源外壳尾部边角不小心碰到电池包,冒了点火花,然后就闻到一股糊味。

电源是没接电源线的,也没有接电池,但是不确定电源线是刚拔掉的还是已经拔掉一段时间了,也就是不确定电源里的电容还有没有电,这个电源拔电后数码管显示的电压会慢慢下降最后熄灭,但可以肯定是没接任何线路的。
开始以为是电池包的糊味,但仔细一闻是电源风扇下方那块发出来的。电池单节电压3.6V,单并13串的。
现在的现象是通电后数控板可以调整参数,按下编码器确认后显示电压为0,正常应该显示为设置的电压。
外行请教各位大佬这是怎么炸的机?外壳短路了电池电流不是应该直接经外壳流走的么,怎么会烧到里面的其它元件?电容造成的?
粗看了一下元件外观都正常,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排查故障?

补充内容 (2023-8-9 16:23):
外壳和负极是连在一起的,我之前无意间把正极线碰到外壳了,结果火花直冒,电流瞬间就上去了!看里面的接线市电的地线也是接到外壳上的

补充内容 (2023-10-27 08:47):
感谢各位大神围观,是7500炸了,换了一个7500就好了。怎么炸的就成灵异事件了,没办法查究了,可以确认的是外壳跟负极和地是接一起的

网友:
这个是电池反串到开关电源造成的吧,这个只有自己分析一下了,外接电池最好串一个二极管,这样要好很多

网友A:
电容里面的电给搞的还是电池里面的电给搞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里面的电给搞的还是电池里面的电给搞得啊

应该是电池反向充电造成的吧。充电器里面的电容放电没这么大的电流,很短时间就没了,放电电流越大,放电时间越短。但锂电池就不同了,放电电流可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里面的电给搞的还是电池里面的电给搞得啊

电源没接任何线路的情况外壳下碰到了电池,估计短路了两节电池,不知道是怎么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反向充电造成的吧。充电器里面的电容放电没这么大的电流,很短时间就没了,放电电流越大,放电 ...

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线都拔了的,外壳短路了电池电流应该从外壳走的,应该不会反向充电的吧

网友:
也觉的很奇怪

网友C:
板子上有元件或者电路部分和外壳做接地处理了?

网友:
直流电也是电

网友:
仔细排查原因,应该还有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有元件或者电路部分和外壳做接地处理了?

我看了一下电路板螺丝接的外壳,外壳跟输入线的地线接一起的。记得有一次输出正极碰到外壳直冒火花,估计外壳跟负极接在一起。
炸的时候输入和输出都没有接任何线路

网友:
难道是短路发出的电磁脉冲把某个元件给冲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路板螺丝接的外壳,外壳跟输入线的地线接一起的。记得有一次输出正极碰到外壳直冒火花,估计 ...

没接线路,但是线路里面有电容,同样会充电造成电流,所以也还是有可能的
要不就是你无意中造成了一次EMP冲击……

网友:
看情况你圈的位置是电源的高压部分,不应该是这里出问题(开机也证明不是这里的问题),外壳碰了电池包产生的火花,还应该是锂电池对电源放电造成的,烧也应该烧与低压相关的部分。

网友:
有糊味的部分,是494 PWM调制部分

网友:
运气不太好啊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难不成是感应电

网友:
这样的改可调开关电源就是容易莫名其妙的挂,改变原来的工作状态,不稳定

网友:
火花产生的电流冲击了某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