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这种二极管怎么看型号

楼主(2023-07-25):
如题,设备上改造电路板拆下这样一个二极管,上面打字是A 4 7 三个 , 其中4右下角有个圆点,就不知道A47  47A 7A4是哪个了 这三种都能搜到,应该不是47V稳压管,设备最大电压才8v,这个二极管是在一条通讯线TXD和地之间

网友:
可能是esd器件。

网友:
4.7V的稳压管吧?

网友A:
接在TXD和地之间,应该是4.7V的稳压管,用做高电平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TXD和地之间,应该是4.7V的稳压管,用做高电平限幅。

应该是你说的对

网友:
既然是跨通讯线TXD和地之间,二极管应该不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
应该是开关管4147。

网友:
拿个电阻串联,用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
大概率是1N4747稳压管

网友:
直插玻璃二极管1N4733稳压管4728 4727

网友:
感觉这玻管的型号也不好看,有些都不印字

网友:
我认为是4.7稳压管,,实物好的在我手上的话,,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稳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