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电视都是用什么看,电视盒、小电脑主机还是电视机自带的平台上

楼主(2023-07-25):
大家看电视都是通过什么看
1,电视盒子,各种刷机盒子?
2,一台小电脑主机连电视
3,还是电视机上自带的资源,或直接装APP看?

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A:
俩电视都是用电视盒

父母房间小米电视,开机都是广告。
客厅的老电视都快十年了,1G+4G的配置,现在都卡出翔了。

网友B:
盒子好些。电视自带系统卡而且软件少。小电脑硬解可能不如盒子,功耗也比盒子高。

网友:
用运营商给的盒子,速度快,流畅还支持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电视都是用电视盒

父母房间小米电视,开机都是广告。

换个盒子,电视当纯显示器用...

网友:
网上买个破解版的 魔百盒2+16  想看什么都有的 不受任何限制和强制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盒子好些。电视自带系统卡而且软件少。小电脑硬解可能不如盒子,功耗也比盒子高。 ...

新电视呢,2+16G的,可以直接装APP使用?

网友:
看电视都是上食堂吃饭的时候随便看的,自己家电视出来不开

网友:
盒子上看,装一个秒看电视或者电视家破姐版就行了,无广告

网友C:
说说我的方案,供参考:
1. 电视绝对不联网,绝对不升级,绝对不装app,延长寿命。开机就是HDMI。(只要连一次网就会有各种广告)
2. 用电视盒子看电视、看电影等
3. 在dns上对盒子屏蔽广告
4. 在路由器上对盒子限速,尤其是上传限速

网友:
电视盒安装电视家软件,设置为开机自启动,老年人用很方便。

网友:
有盒子,也有电信送的那个,但还是直接用的电视机接网络看的,省事,遥控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我的方案,供参考:
1. 电视绝对不联网,绝对不升级,绝对不装app,延长寿命。开机就是HDMI。(只要连 ...

这个很专业,对盒子上传限速提醒了我

网友:
魔百盒加27寸显示器

网友:
必须是机顶盒,而且是破解版的

网友:
我还是用广电的有线数字电视,论高清节目传输质量目前来说还是广电最好的,没有其他的运营商能超过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说我的方案,供参考:
1. 电视绝对不联网,绝对不升级,绝对不装app,延长寿命。开机就是HDMI。(只要连 ...

用盒子和非智能电视(特意买的,智能的把我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盒子和非智能电视(特意买的,智能的把我烦死了)

开机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专业,对盒子上传限速提醒了我

那些破解的app都用p2p传输的,光明正大的跑流量,而且跑的很多

网友:
两个盒子:一个运营商送的中兴860、一个外贸盒子,电视当纯显示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