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真的没事别更新windows系统

楼主(2023-07-25):
以前有个习惯时不时看下有没有系统更新,有了就下载,系统保持最新版本
月初开始有个win10 22h2的补丁,更新几次都是报错。这次又点了下载,
结果安装中电脑突然黑屏了。
强制重启,BIOS可以显示,开机logo可以显示,但是只要一转圈圈就黑屏。
想进安全模式卸载更新,结果报错,搞不懂我这用msdn镜像装的系统为什么进不去安全模式
都打算重装系统了
结果抱着试试心态,把显卡DP线换成hdmi线一试,屏幕亮了。
充新拔插DP线,也能亮。
至今搞不明白,为什么升级个系统补丁会黑屏,必须充新拔插DP线才能显示桌面,为什么bios下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
我的都是断网的,浏览器开代理,那天有特殊情况开了网络权限,就自动升级了。

不仅仅是系统,硬件相关的固件程序都升级了。

网友:
很早之前就在组策略禁用了自动更新,它想更新都不行

网友A:
这是更新的时候连带显卡驱动一块更新了,用DISM++设置一下跳过驱动更新就行

网友:
Bug10出来后就一直习惯禁用自动更新……

网友:
我也是重来不更新补丁,更新就更新大版本比如7更10更11(精简版),防护只安装火绒,要不是玩坦克世界需要360账号360浏览器都想卸了

网友:
除非不上网,不然你再怎么关都没用

网友:
ltsc版本win10,你值得拥有
不会进行功能更新,只打安全更新,10年支持周期

网友:
你开自动更新干嘛

网友:
应该是显卡默认输出是hdm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更新的时候连带显卡驱动一块更新了,用DISM++设置一下跳过驱动更新就行 ...

DISM++ 这软件好像很强大,经常有人讲
每次更新打印机就会问题

网友:
重装一遍系统也不费事

网友:
一直禁用自动更新

网友:
把自动更新里的驱动更新关掉,不然新一代的硬件,连BIOS都能“顺道”给更新了

网友:
一直不更新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M++ 这软件好像很强大,经常有人讲
每次更新打印机就会问题

上次门口文具店也是说更新完系统补丁以后打印机不能用,每次都要手动添加

另外,DISM++是一群小伙伴做的开源系统优化工具,在GITHUB上有整套代码,用起来超安心

网友:
从不开自动更新

网友:
一直自动更新,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常更新是有好处的,但是需要人盯着,不然机子容易出故障。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