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很多年没用的电源适配器 充电器 开关电源 再次通电容易损坏,如何激活?

楼主(2023-07-25):
很多年没用的电源适配器 充电器 开关电源 再次通电容易损坏 炸机,如何激活?

我一般串联电灯泡通电1秒钟就断电间隔5分钟到30分钟不等重复数次,我常用5瓦 10瓦 25瓦 40瓦 60瓦 100瓦电灯泡,激活老的手机充电器串联5瓦电灯泡。其实就是限流防止通电瞬间损坏电子配件爆电容

网友:
开关电源还要激活吗,没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
充电器还需要激活吗?孤陋寡闻了。

网友:
防冲击?感觉应该是有些用的。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起来都老化了。

网友:
需要负载的吧

网友:
又不是长期不用的电池要激活

网友:
时代在进步,电源都要激活了

网友:
时间久了受潮了,预热一下防炸机?

网友:
这是因为电容长时间存放受潮了要通电去潮吗

网友:
孤陋寡闻了

网友:
应该拿去太阳底下晒一天
晒干之后清灰
再通电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问这个啥原理?

网友:
估计是时间长了怕电解电容爆,先小电流充电吧

网友:
十几二十年的头子直接插,你是怕大电容失效放炮吧

网友:
充电器电源哪来的激活说法。只是放久了,电器里面的滤波电解电容已无存电,开机时的冲击电流太大,容易损伤元件,最好串个电阻或灯泡,第二次就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