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前几天小米空调显示ro故障

楼主(2023-07-25):
前几天小米空调故障了

显示ro,联系客户师傅说外机板故障

今天来了个师傅,

换下来一块板子,
我问题板子上面有没有芯片

师傅说有芯片,我们可以买芯片制造板子是这样吗?。这是什么芯片呢?多少纳米的芯片呢?
我们国家能不制造这样的芯片呢?还是要靠进口呢?

维修达人师傅出来讲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换个板子,怎么扯到造芯片了呢?

你这代码是R0,压缩机过热,有可能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容量变小,风机电容变小导致散热不畅,冷凝器脏污导致散热不畅等,同时外机热敏电阻失效,进水,短路等造成的,不一定是板子问题,但是不换板子你又不愿意给那么多钱,师傅也没办法。

这种单片机现在国内早就能造了。

平板,电视芯片用的有晶晨,微芯瑞,全志等,比这种单片机高级多了。

国内单片机被用的少,一部分是真的不够成熟,不稳定,或不能够提供更好的软硬件支持服务(因为便宜嘛),再来就是进口芯片导入造,用习惯了,懒得换。

网友:
用了十多年空调还没有找过售后都是过保修期才会出问题。

网友B:
说到空调就郁闷  家里一台07年的美的空调   一直很好的   昨天坏了显示E4 查了资料是铜管弯折,结果真发现弯折了,不过安装打孔的太贼,孔正好打在主机背面了,一点掰不动,索性换了,今天JD上买了一台三级能耗,  发现现在空调绝大部分都是变频了。
想买一台定频的竟然不好买!!!!奇怪啊 !!!想着定频虽然耗电一点,但是稳定性好,耐用一点!!
还有就是现在功率下降太多,我原来那台四级能耗,1.5匹,1295W,  现在的三级能耗,才900W还不到,  一级能耗的才700多    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板子,怎么扯到造芯片了呢?

你这代码是R0,压缩机过热,有可能是压缩机启动电容容量变小,风机电容变 ...

不收费维修换板也免费

网友:
现在空调用料越来越省了,还是以前的老机器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空调就郁闷  家里一台07年的美的空调   一直很好的   昨天坏了显示E4 查了资料是铜管弯折,结果真发现 ...

去搜小米单冷空调  能买到

网友:
修空调的最喜欢夸大故障,鼓励你换件,这样他们才好收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到空调就郁闷  家里一台07年的美的空调   一直很好的   昨天坏了显示E4 查了资料是铜管弯折,结果真发现 ...

"......四级能耗,1.5匹,1295W,  现在的三级能耗,才900W还不到,  一级能耗的才700多"这不是好事吗?额定制冷量下能耗越低越好啊?

网友D:
空调一般都是5年保修吧,板子没有留下来

网友E:
楼主空调用了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一般都是5年保修吧,板子没有留下来

板子不能留下来,没有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空调用了多久啊

2019年安装的,用了4年,
小米保修是6年,所以免费维修

网友:
箭头这种芯片一般是xxx32.兼容stm32的,电动自行车之类带无刷电机的用的很多啊。。。

当年还有专用bldc芯片,现在都是单片机了。
MI这板子,看着还不如AUX,不过工艺不代表质量。。。这种白色家电整啥黑色线路板啊。。。那个继电器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收费维修换板也免费

都是全免费,
完了客服还要送给我纪念品,什么小米音箱,保温杯等等,可以选一件
我选择了保温杯,过几天可能会快递给我,收到我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调一般都是5年保修吧,板子没有留下来

国内品牌除了格力 都是6年保修的  格力是10年保修  日本大部分3年保修

网友F:
国内空调好多年前就已是主要部件6年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级能耗,1.5匹,1295W,  现在的三级能耗,才900W还不到,  一级能耗的才700多"这不是好事吗? ...

我感觉还是得一分功率一分制冷吧,具体不太懂      反正没买一级能耗的买了三级的, 怕房间打不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内空调好多年前就已是主要部件6年保修了。

对,小米写的是6年保,才4年就故障了

楼主:
我看是这一款。这样一块板一般价值几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