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在闲鱼买了个二手IPAD,没有ID号。能创建一个新的吗?

楼主(2023-07-25):
这个IPAD,原有的ID号在,但没有密码,不能用。我重新创建一个ID号和密码。

请各位给予帮助,提供点建议。我该怎么办呀?

网友:
去软解就行了,一般200块搞定有些老型号,50快都能给你搞

网友:
看设置里icloud有没有账号,查找ipad打没打开

网友A:
你这不叫账号在,没有密码吧,那是以前有登录过账号,然后退出了吧。

有ID的设备你买干啥?

自己新注册账号最好用费QQ邮箱注册,然后激活,再绑定手机号码。

一定要记住账号,记住密码(重复3遍)。

网友:
买了个大号盖面的

网友:
有ID锁你自己创建也没用登不了吧?得解ID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叫账号在,没有密码吧,那是以前有登录过账号,然后退出了吧。

有ID的设备你买干啥?

现在不需要邮箱,直接手机就能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需要邮箱,直接手机就能注册。

如果已经退出了,用自己申请的账号应该可以登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叫账号在,没有密码吧,那是以前有登录过账号,然后退出了吧。

有ID的设备你买干啥?

我支持你哦!如果当时入手时只是有个账号,没有登陆,还好说。

网友:
去问卖家要啊,否则有可能有问题的机子,变桔子哥

网友:
你这是锁id了。苹果的id锁是最难搞的。不花钱很难搞定。不是注册个id这么简单,你得先输入原先的密码,退出账户才行。

网友:
这应该是没有登录的状态  你看一下设置里面 如果左边第一行 有蓝字 登录ipad 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Apple ID登录看看

网友:
看图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没问题

网友:
有锁机?还是退了吧,指不定对面把你机器锁了,让你再交钱才能解锁

网友:
以前我儿子用的一个4s,注意,是一手在用的,他换手机了就丢给我,有开机密码,但是ID锁密码他忘记了。。。我一直退不出他的账号,也没办法更新系统和装APP!只能是作为备机,打接电话和上一下微信。。。

网友:
这个是有ID的需要密码。

网友:
他发货之前你就应该提醒他退出所有应用账号,包括系统账号,并清空个人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我同事把他的iPad给我了,我直接新建账号,用我的QQ邮箱注册了一个,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
有的需要解绑才能使用新ID,厂家搞的这个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