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械键盘按有个别键按一下出两个字母

楼主(2023-07-25):
我这个是rapoo的机械键盘,用了有一年多了。一直很好用,就是最近,别别键按一下出两个字母。

这个现在不用稳定重现的,是偶尔出现的。
怎么修修呢。

网友:
换键,彻底解决。断电,滴入万能神油,临时解决看运气

网友A:
把坏轴拆下来,然后去掉上盖,就可以把两个个金属片取下来。

金属片不能打磨,不能加油只能用纸巾或布擦干净。

观察接触点有无明显磨损,如有磨损或明显氧化可以用橡皮擦干净临时使用,最好买新的换掉。

玩家最喜爱的“润轴”,容易在轴体内产生沾灰,磨耗脏污,油脂渗透,产生的油脂蒸汽沉积到其他地方导致沾灰,也会影响轴寿命。

网友:
翻过来,用力拍打几下。大力出奇迹。有可能是有啥东西塞进去卡住了。

网友:
WD40,丛轴的口子里伸进去对着触点的方向喷一喷再使劲按几百下

网友:
焊接轴体键盘,只能暴力按。。。
猛烈按动100下。。。

不行就要轴体拆下来弄了。。。一两个就触点弄弄。。。
现在楼下的电脑店都有类似的业务的,可以把不用的键end win之类的,和常用换一下。

网友:
换键盘吧,我也有雷柏机械键盘,经常要么按下没反应,要么按下一次出好几个字符,自己换个按键没顶多久又这样了,便宜的机械键盘根本不适合办公,上千块的机械盘我没用过,不评论,再受够了这个垃圾键盘后我现在换回了薄膜键盘,还是薄膜键盘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坏轴拆下来,然后去掉上盖,就可以把两个个金属片取下来。

金属片不能打磨,不能加油只能用纸巾或布擦干 ...

这个原因不明白
连键说明已经开关接通了,为什么还要打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因不明白
连键说明已经开关接通了,为什么还要打磨?

有两个触点,接触不好,使的劲大就先后发生接触2次。

网友:
我办公室用老式机械硬盘,樱桃黑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

网友:
这种都是设计缺陷,连击,断触,都是辣鸡

网友:
WD40可以,别喷多了 有味 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因不明白
连键说明已经开关接通了,为什么还要打磨?

接触不良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触点,接触不好,使的劲大就先后发生接触2次。

还是不明白,有个thinkpad,连键了,按一下打出两个不同的字母,按理应该是同一个字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坏轴拆下来,然后去掉上盖,就可以把两个个金属片取下来。

金属片不能打磨,不能加油只能用纸巾或布擦干 ...

连击一般是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在50ms内抖动有两次信号。
用2000目以上砂纸打磨触点完全没问题。
我更懒得打磨,直接用酸洗浸泡按压数次——纯净水洗——甩干——暴晒风干,润轴用1000元一桶的进口全氟润滑脂,蒸发量极少,老白轴正常用了5年。
有钱还是建议换新轴。正确地清洁轴很难。

网友:
应该和鼠标的微动一样,里面氧化了,凑合一下就喷点WD40,一次解决就换按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连击一般是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在50ms内抖动有两次信号。
用2000目以上砂纸打磨触点完全没问题。
我更懒得打 ...

触点表面都有涂层,一旦被磨掉,里面的铜材后面很快就会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表面都有涂层,一旦被磨掉,里面的铜材后面很快就会氧化。

我说的是真金触点的樱桃老白轴,触点是镶嵌的黄金,比新轴的触点大一倍以上。
只有真金才能保证寿命能磨到2000万次。铜电镀金银都不行。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