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安吉尔K7拆机换滤芯

楼主(2023-07-25):
废了好大劲,各种方法就是薅不下来滤芯,最后只好拆开机器,从头入手了。

简单的拆一下。最后两个是用一字螺丝刀一点一点撬下来的。

网友A:
这是粘上去了吗

网友:
看起来是个大工程

网友:
问题到底出在?

网友:
没看到拆芯

网友B:
用力方向不对吧。
异形滤芯贵的要上天。
苏宁看了要3999,
还有沁园3M等5999

网友:
老款机器更换滤芯比较麻烦,新款的人性化了不少。

网友:
这种费力还特别贵
买套滤芯的钱够买别的品牌整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粘上去了吗

赛的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方向不对吧。
异形滤芯贵的要上天。
苏宁看了要3999,

扣已松开了,就是拔不出来,用螺丝刀还是一个位置撬一点,弄下来的。

网友:
机器密封不错,里面挺干净的。

网友:
还是独立拆卸滤芯方便更换

网友:
干嘛要买这种专用滤芯的,滤芯又贵,

网友:
用不起,换滤芯都够买其他品牌的整机了。

网友:
是不是设计的有问题,按说换芯应该方便才是

网友:
这种快换滤芯最坑了,贵得要死,还是买10寸通用滤芯的机型要好多了。一年买最高配置滤材都100块可以搞定

网友:
安吉尔升级转型。

网友:
以前看到净水器售后人员用专用工具,卡住滤芯一转就下来了。

网友:
换心后海能再用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