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纽扣式振动马达,通电怎么振动?

楼主(2023-07-25):
看到淘宝上这种奇怪的纽扣式振动马达,不知道通电后怎么振动。好像也不能旋转啊?

网友:
里面是个盘式偏心电机,通电就转,无需额外驱动,转起来就震动了

网友:
里面就是有刷电机,转子是半边的

网友:
一个字“抖”

网友:
内置转子的。转子偏心一下不就震动了吗?

网友:
这种看外观就能想到结构吧

网友:
有两种,一种是有转子电机的,靠偏心轮带来振动感
一种是只有个线圈,就是线性马达,要有驱动才行

网友:
里面像全自动手表的摆陀

网友:
有一种和蜂鸣器一个原理,需要驱动提供振动频率

网友:
手机震动就是用的这种吧

网友:
有两种
一种是转子马达,也就是微型电机,直流驱动偏心轮震动;
另一种是线性马达,交流电驱动,通电的线圈在磁场中受安培力,从而驱动马达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