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海尔BCD-510WDEM照明灯

楼主(2023-07-25):
家里买的冰箱才2年多一点,最近发现照明灯偶尔会闪,问了京东说,质保只有一年,也就没理会,

昨天开始连着闪,不修没法用,拆开很简单,就是一个罩子,暴力扣开了

5730,三串,12V供电,有一颗不行了,找个坏的灯板,ptc板移植了一下

这个灯质量也太差了,就按每次开门2分钟,每天10次算,两年也就2*10*365*2/60,才243小时,只能说质量太差了

网友A:
自己会修没问题,喊售后至少2百大洋

网友B:
就是因为门开关的太频繁,导致照明灯容易坏

网友C:
老式灯泡的,冰箱十几年了,一直没问题。LED的可能驱动坏的多。

网友:
小毛病,换个不就得了

网友D:
最后换灯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门开关的太频繁,导致照明灯容易坏

哪有啊,这个一天打不了几次,我上面是极限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换灯珠了?

只能换灯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灯泡的,冰箱十几年了,一直没问题。LED的可能驱动坏的多。

是的,以前家里三星的冰箱用了十多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修没问题,喊售后至少2百大洋

这些问题难不倒坛中高手

网友:
功率大了吧,1.1-1.5 w,平均单个led0.55-0.75w了,限流降低功耗,可能寿命会长点,反正冰箱里面也不用很亮

网友:
看错了,三串的,应该每个led0.36-0.5w了

网友:
平均每颗灯珠0.5W,散热不是问题,吹牛说LED万小时寿命没达到。
查一下是灯珠还是电阻还是插座还是驱动挂了。

网友:
上个月刚刚修完自家西门子冰箱冷冻室的照明LED,单颗双芯6V的,同样是闪烁,用LED灯泡里面的双芯灯珠进行了更换,色温跟原来不一样了,凑合用吧

网友:
还不如老式的小灯泡耐用

网友:
看来用的LED灯珠不过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修没问题,喊售后至少2百大洋

论坛的存在就是让厂家赚不到售后服务费

网友:
直接飞线绕过坏的

网友:
质量堪忧,现在的灯都不咋地,放冰箱里面的更加要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