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神奇,电磁阀节能模块,真的能降低电磁阀工作时的温度

楼主(2023-07-25):
有几路充气设备需要电磁阀控制,平时都是关闭的,工作是需要加电,每次10小时左右。
有一次手碰到电磁阀,温度很高,烫手,测了一下,大概稳定在80多度。
在淘宝上找到一款神奇,买了装了,发现电磁阀真的不烫手了,温度降到40多度,效果很明显。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A:
高频率断续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率断续通电?

应该不是的,百度了下,好像是吸合瞬间高电压,吸合完成后,降低电压,减小发热。
不知道具体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B:
期待你能拆开看看

网友:
电磁阀吸合动作需要大电流,保持吸合状态需要较小的电流,这个模块在通电后的前几秒输出高电压大电流,然后降低电压减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能拆开看看

就买了一个,已经装到机器上了,还是环氧浇注的,不好拆

网友:
电磁阀启动电流大,维持电流可小些

网友C:
我家洗衣机牵引电磁铁,原设计是通电磁铁吸合同时撞开接点释放出细线多圈,降低到维持电流,减少发热和功耗,但是接点撞开时火花很大,没多久就烧坏接点~电磁铁报废。
后来重绕电磁铁时去掉接点,而在整流桥前面接入一个电视机用消磁电阻且并联一个油浸电容,使启动电流由消磁电阻提供/保持电流由电容提供,之后电磁铁没有再坏过。

网友:
这种节能装置很简单,几十年前就有类似电路了,电磁铁的工作特性是吸合电流很大,但保持电流很小,测出这两个参数后,取一个中间值,就是一般比保持电流大一些的电流,采用延时降压供电或者限流电阻并电容都行

网友:
我猜想应该和电扇启动原理一样,就是一个电容。

网友:
里面会不会是一个消磁电阻

网友:
  折这模块好像没有大牌在做,见用过,故障率高,都拆了

网友(2023-09-03):
估计是继电器加电容,通电时直通,通电后继电器吸合,电源经电容输出,电磁阀上得到的电压大大降低。三十年前做过几个三地控制一盏灯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现在还在用,220v的继电器吸合时一点都不发热。

网友(2024-09-02):
自己弄了个电阻并电容,但是用了几个月就失效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洗衣机牵引电磁铁,原设计是通电磁铁吸合同时撞开接点释放出细线多圈,降低到维持电流,减少发热和功耗 ...

原方法考虑到,没有吸合的状态下总是最大电流,只有吸合了才降低到维持电流,电流是受到吸合/不吸合控制的,改了之后有可能出现“没有吸合但是电流只有维持电流”的情况,并且卡在这个状态无法吸合(例如,频繁重复动作之后,消磁电阻没有时间散热,温度升高,重新通电时电流仍然很小,无法吸合了)

网友:
这个简单,吸合时给全电压,以供给大电流。稳态时斩波降低电流,毕竟维持电流不用太高。如果持续开通时的大电流那很亏的,能量都用来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方法考虑到,没有吸合的状态下总是最大电流,只有吸合了才降低到维持电流,电流是受到吸合/不吸合控制 ...

看来老师是专家了~是的,改后电磁铁只能利用首次吸合,2次吸合需要间歇5~10分钟热敏电阻冷却后才可以再次启动电磁铁,所以使用洗衣机时需要注意这种特点,没有原电磁铁那么方便,但是这种改造彻底根绝了线圈烧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