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为了快速取热水,为冬天做准备

楼主(2023-07-25):
一直用电热水器,花洒在热水器对面的墙。面盆在右边。

冬天洗脸,要放点热水出来,等好半天,而且用不了多少水。估计管路里的残留的热水比用的还多。
这样改一下,一则省时间,二则省水。估计能省点能耗(微量)。
带座内螺弯,不敢在墙上打孔,怕搞到水管,用免钉胶粘的。

打水时直接用盆来接。
洗脸要不了多少水。

网友A:
水龙头下面是冲水箱?怎么放水?

网友B:
脸盆用混水阀,冷热水都接过去不就OK了?

网友C:
没明白是改了洗脸盆的位置了吗?

网友D:
水龙头偏个位置不可以吗?现在的位置很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下面是冲水箱?怎么放水?

用盆来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脸盆用混水阀,冷热水都接过去不就OK了?

本为是你说的这样,至少要放一分钟才有热水。这样直接,打开即有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是改了洗脸盆的位置了吗?

脸盆没动。就是多了一个接水的位置。直接拿盆来接水。
如果不好用,取掉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龙头偏个位置不可以吗?现在的位置很不方便啊

现在的位置正好取水时脸盆可以放在水箱上。手扶一下,要不了一会就接好水了。比等面盆的热水效率高。特别是接点水刷牙。
如果讲究取水位置,就走得太远了,不是即开即有热水了。

网友E:
这么点水都要算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点水都要算计一下

早上时间宝贵啊。

网友F:
要节约,还是按个电热得快,一开热水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节约,还是按个电热得快,一开热水就出来了

线受不了。

网友:
搞个即时加热的水龙头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脸盆用混水阀,冷热水都接过去不就OK了?

人家原本洗脸台就是混水阀有的,只是转了一圈,水管路长了,每次放温水要等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楼主才就近取热水而加了个水龙头,人家现在直接取热水,热了就兑点冷水用

网友:
插座高度太低了。按照规范应该要用防水盒。
我改造时直接将插座从1.8m移到3m高的天花板,完全杜绝水花溅湿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龙头下面是冲水箱?怎么放水?

拿盆接水啊

网友:
热水三通直冲马桶水箱,楼主什么脑回路?

网友:
装个回水泵

网友:
干脆直接把马桶和脸盆位置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