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灯板 灯珠怎么确定功率型号

楼主(2023-07-25):
电动车灯板 想单独更换灯珠 怎么才能确定功率型号

网友:
大粉团,至于功率,上电源看看电流。

网友:
1w-3w都有大多用1w的

网友:
1W仿流明灯珠

网友:
这种都是恒流电路,万用表打到10a电流档 表针接坏led两端测量出电流A 再乘以3v就是大致功率,只要有一个led坏直接多买几个全换掉,否则其他会一个个挨着坏,而且色温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