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炙手可热的天马无刷风扇竟然停产了!

楼主(2023-07-25):
618买了4台,备受好评,比普通风扇省电,风力柔和,这两天过去看竟然都下架了。
问了客服说停产了~停产了~~

性价比第一的无刷直流风扇竟然停产了~~~

网友A:
设计有缺陷,转头的时候都会吱吱响,这个异响不是个案。

网友:
下架了,可能不是停产而是之前有问题的库存清完了

网友:
明年夏天再见!

网友:
有瑕疵的客退品

网友B:
确实是有异响,但是这个价格异响也可以忍受了,38入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有异响,但是这个价格异响也可以忍受了,38入手的

这个价格只能买到电机和驱动,确实是实惠。

网友:
突然停产,看来是质量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价格 异响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看来存货不多呀 话说回来 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呀

网友:
停产肯定是有原因的

网友:
应该不是停产那么简单,X宝搜索店铺都屏蔽了

网友:
要盖改版涨价了

网友:
一般说来,除非是清库存才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库存清完了吧。

网友:
一直没注意到,以后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缺陷,转头的时候都会吱吱响,这个异响不是个案。

这个是摇头连杆不水平很容易解决,不可能因这个小问题就不卖了吧

网友:
库存清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只能买到电机和驱动,确实是实惠。

航模无刷电调加PWM旋钮模块都要30多元,加上电机更贵,调速时有些驱动4KHz尖叫声,好的超声波频率无刷电调价格贵。以前Nidec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十几元,后来没了。去年我买过迦密山12v微风夹扇,改USB加升压板,风力比波士洁USB微风夹扇强,可惜今年停产,只有USB微风吊扇,换位置得装吊绳不方便。

网友:
估计动了别人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