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轴直径只有1mm的电机,有合适夹头吗?

楼主(2023-07-25):
想做个类似于小电磨的微型切割机,但合适的电机输出轴直径只有1mm,有合适的夹头吗?

网友A:
没有1毫米的夹头吧

网友:
这么细的夹头 可能不好找

网友:
轴太细了是不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1毫米的夹头吧

确实没找到,看来还的选2mm的电机

网友:
焊接吧,坛子里做了这么多电焊机,可以试试

网友:
空心杯电机?

网友:
找1mm内径的无缝钢管自己裁一节!

网友:
刚用1毫米钻头给铜棒打了几个孔,太细了,必须非常小心

网友:
这样的小电机扭力不行

楼主:
对,确实是空心杯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确实是空心杯电机

转速高,扭力小,不可以吧

网友:
非用不行的话,自己加工轴套

网友:
大多夹头不都是可以接近0么

网友:
轴套,或者转接环

网友:
用铜皮绕一下轴上

网友:
“联轴器”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