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电烙铁测温哪个靠谱

楼主(2023-07-25):
今天花20多点买了个电烙铁测温仪,回来测了下,烙铁设的300°C,测温仪显示是285,用万用表接测温仪的热电偶,测的是378,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到底哪个准还是都不准。测温仪是HAKD191,万用表是优利德UT890C,烙铁是刚买的OLED版的T12-TR。

说说这个T12的便携烙铁,连K头是61拿下的,觉得还挺便宜,主要是看中小巧桌面占地小,升温化锡回温啥的速度也可以,就是五象摇杆有点生硬,程序也需要优化,但比我的古董黄花确实强不少。输入是DC5.5*2.1的母座,我觉得通用性更好,如果想充电器、充电宝供电可以弄根typec转DC的诱骗线,不过好像没必要。

网友:
这个真还没用过

网友A:
你说的五向摇杆,前后左右向下按吗?

网友B:
福禄克179C接测温线测原产白光FX951 设置350度 一度不差

网友:
搞个标准63/37锡丝 测个大概就行了 。这种一二十的玩具测温仪大概率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五向摇杆,前后左右向下按吗?

回复还有最小字符限制

网友:
这些有出厂检测证书的,有些还包过计量。我用过的都是误差5度以内。

网友C:
把温度调低到刚好融化焊锡的温度化个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温度调低到刚好融化焊锡的温度化个锡看看。

对,我正准备这样试试

网友D:
万用表和测温仪温差这么大,估计有个时失调了,可以用冰水和沸水来校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和测温仪温差这么大,估计有个时失调了,可以用冰水和沸水来校准下 ...

说得对!

楼主:
刚才用sncu.7焊锡丝测了下,觉得还是万用表的数相对靠谱,sncu熔点220左右,万用表显示在这个温度往下时焊点开始凝固,这时测温仪都显示一百多了,不过测温仪和当时电烙铁显示温度倒是差不多。电烙铁按万用表读数进行了校正,后来从k头换到ku头,发现有30℃温差,又重新校正,这个烙铁还是不错,如果能存储几个烙铁头的校正数据并自动识别烙铁头进行匹配校正那就完美了,如果程序开源可以搞搞,可玩性就强了。

网友:
烙铁测温仪探头要用不锈钢助焊剂上锡,上完之后测的温度才是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179C接测温线测原产白光FX951 设置350度 一度不差

951有温度补偿,可以调

网友:
这个差一点半点的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