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电烙铁加风扇降温明显从外壳60度降至38度

楼主(2023-07-25):
T12电烙铁加风扇降温明显从外壳60度降至38度

网友A:
不是一直满功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直满功率的吧

280度连续焊接外壳就五六十度

网友B:
为什么会有60度,我的T12一般焊接使用时,电源几乎没有温升

网友C:
这么高多温度,是阵压电路还是负载电阻的热量,

网友:
电源品质不错   纯纯的浪费两个风扇

网友:
60°,这个开关电源效率有点低啊

网友:
里面还塞了个小风扇,辅助散热吗?

网友:
怎么会这么热

网友:
电源板挺大个的,
要是短2厘米,风扇可以塞到壳子内部

网友:
该换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有60度,我的T12一般焊接使用时,电源几乎没有温升

他的电源可能怕热大

网友:
这个温度有点高啊,是通电一整天了吗

网友:
我的是外接电源,用的二手苹果笔记本电源。没有发热厉害的问题。

网友:
我做的几个T12烙铁电源都不怎么热

网友:
我们用电池供电的,外壳基本是冰凉的。

网友D:
有没有un5.2的套件啊,最近手痒,想再攒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多温度,是阵压电路还是负载电阻的热量,

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un5.2的套件啊,最近手痒,想再攒个

un5.2这是嘛?

网友:
齁叽吧贵的套件,支持很多中头子。。。适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