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场效应管当开关烫手

楼主(2023-07-25):
这场效应管的温度比加热管温度还高,
ps栅极电压30v是需要30v才行吗,还是最高30v
ps27v是信号在停止后断开,供电场效应管导通

网友:
查管子的ds极导通电阻值。看g极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管子的gs极导通电阻值。

gs超压了吧

网友A:
仿真了一下,g极波型不对。

网友B:
导通电压低导致电阻大,电阻比加热管的电阻大,功率全在管子上了。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所以量一下导通电压,和管子的导通电压对照一下。

网友:
G极正弦波电压控制,开通和关断都是慢慢来,通断损耗特别大必发热。所以就采用方波。

网友C:
发热大证明管子没处在开关状态,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域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了一下,g极波型不对。

六六六,大佬,是不是加一个线性稳压器或者降压模块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通电压低导致电阻大,电阻比加热管的电阻大,功率全在管子上了。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用手触摸都打开,电压也会不够吗

网友:
27V是不是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大证明管子没处在开关状态,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域才会发热

我看看看资料,栅极电压30v这个电压是开启电压还是最高电压,为什么用手触摸能导通,这样却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六六六,大佬,是不是加一个线性稳压器或者降压模块会好些

应该怎么处理,看了看资料文件栅极电压30v收开启电压吗,我记得是最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六六,大佬,是不是加一个线性稳压器或者降压模块会好些

mos管的g极用于开关一般用方波(图腾柱电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通电压低导致电阻大,电阻比加热管的电阻大,功率全在管子上了。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那个是导通电压是资料的栅极电压30v吗吗

网友D:
开关频率快了肯定不行,不过你这个上电就导通,不用考虑脉冲上升沿,估计是G极对地电压的问题。

网友:
参数上写着VGS=10V,RDS=0.63欧

网友:
加了个10V的稳压管波形仿真成如图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六六,大佬,是不是加一个线性稳压器或者降压模块会好些

加了个10V的稳压管波形好很多,见17楼的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关频率快了肯定不行,不过你这个上电就导通,不用考虑脉冲上升沿,估计是G极对地电压的问题。

27AC估计是工频50的, 加了个10V的稳压管波形好很多,见17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AC估计是工频50的, 加了个10V的稳压管波形好很多,见17楼的图。

能用吗,如果全波整流24v,用三段稳压12v/9v给控制机是不是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