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简单拆解倒计时器

楼主(2023-07-25):
岁数大了,记性越来越不好了,例如,厨房馏上馒头,看起手机来就忘了起锅,经常锅里的水几乎干了,好后怕,类似的事务很多,于是就买了这个倒计时器,很是方便。
昨天孩子说声音好像有点问题,那就拆开看看吧。马上安排。

使用方法:直接按分、秒分别设置好后,直接按中间的“开始/停止”就行,到点就发出“滴滴”声,再按一次中间的键就停止叫了,同时按“分秒”是复位

后面中间是吸铁石,还有挂钩,适用多种场合
从箭头处用小扁螺丝刀撬开

全家福

按键挺简单的
如若有问题,拿出电池再安装上就可以。

网友A:
竟然没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牛屎芯片

没拆解彻底,应该在液晶屏下面吧

网友:
有晶振,就肯定有牛屎,只是在板子的另一面。

网友B:
也买了两个这样的计时器,嫌原配蜂鸣器声音有点小,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买了两个这样的计时器,嫌原配蜂鸣器声音有点小,都换了。

最关键问题是朝后,要是朝前的话最好了。

网友:
什么时候全屋天猫精灵这个就可以替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关键问题是朝后,要是朝前的话最好了。

电池装上啥都不按,按开始按钮,就是往前走,但是没有定时了

网友:
液晶驱动和程序应该都在一个牛屎里面吧

网友:
里面真简单啊

网友:
简单啊。用手机倒计时也可以。

网友:
之前也有类似的,时间误差大换了8025,还可以

网友:
这种声音小,不如手机计时器来的方便

网友:
智能音箱也挺方便的,就是功耗和这个小计时器没得比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个,原因相同,记性越来越差了

网友:
一定是牛屎块的

网友:
导电胶条值得点赞。

网友:
这个没有时钟显示,没必要改8025,厨房定时不用精准到零点几秒。

网友:
小巧好用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