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BARO简易气压温湿度表

楼主(2023-07-25):
一个简易(玩具)气压温湿度表,平时看看,虽然不准,但也可以参考。
拆开看看它的工作原理。

表的外观

前后左右都没有标签,就1个三无。

非常不好拆,因为周边都是胶,要先吹风加热,然后就是周边的撬

气压计组件

温湿度组件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有个指针的温度湿度计误差贼大,温度高了5度左右,湿度估计也不准。

楼主:
不准,就一个玩具。不同的值,误差也不会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指针的温度湿度计误差贼大,温度高了5度左右,湿度估计也不准。

可以调的,但是调完了也不一定准,哈哈

网友:
机械控制的,还要自己校对吧

网友:
指针的好处是不需要电,本来这个数值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是参考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的,但是调完了也不一定准,哈哈

就是调过也没什么用,温度显示线性很差,还是数字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过也没什么用,温度显示线性很差,还是数字的好。

那没办法了,买个新的吧,哈哈

网友:
没有电子显示的准确吧

网友:
这些感觉就是玩具,温度可能还好,温度就欣赏了。

网友:
黄铜机芯,老货了

网友:
三无产品诶。
传感器价格很贵的。50元以下的除了毛发型温湿度计能够过计量,电子式的基本都是玩具。

网友:
这种温度计似乎在高温时误差偏大

网友:
温湿度计还带气压,可以看个大概值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指针的温度湿度计误差贼大,温度高了5度左右,湿度估计也不准。

那还不扔了

买个电子的

网友:
靠游丝转动的

网友:
虽然不太准,但是很直观,长期用下来,应该也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准,就一个玩具。不同的值,误差也不会一样。

温度还行,拆开后对比酒精温度计微调。几十元双金属螺旋湿度计不准,液晶款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