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换三端线性稳压芯片时,把边上的电解电容吹爆了

楼主(2023-07-25):
芯片换上后想放放准,只听一声响,旁边的470微法的电解电容爆了,外壳不知爆哪里去了沒找到,可能温度太高了。

网友:
哈哈,种放炮的方式第一次见
以前都是短路放炮的

网友A: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块板子的命运咋就这么曲折呢?

网友:
学了一招,下次先把电容拆下来放在一边。

网友B:
前车之鉴,楼主告诫大家注意不要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这块板子的命运咋就这么曲折呢?

这必须的,不然咋个剁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车之鉴,楼主告诫大家注意不要吹电容

我沒有直接对着电容吹,只是有点向它方向斜。

网友:
从电容斜着往另一方向吹就没事了

网友C:
这款模块便宜,我也买了几个玩,电路图也跑出来了,前两天看楼主问元件呢,刚准备回复3.3v三端稳压,别人己说

网友:
吹风都能把电容吹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模块便宜,我也买了几个玩,电路图也跑出来了,前两天看楼主问元件呢,刚准备回复3.3v三端稳压,别人己 ...

电路图能发一份给我吗?省得我跑电路了。先谢谢了。邮箱: 56849767@qq.com

网友:
楼主告诫大家注意不要吹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耐热只有260度左右,生产时被它气死,温度曲线调了好几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能发一份给我吗?省得我跑电路了。先谢谢了。邮箱: 。

看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614&page=1&extra=&mobile=2#pid14992682

网友:
这种板子我一般都不动用吹风,这种T252封装的三极管,用电络铁就可以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614&page=1&extra=&mobile=2#pid149926 ...

看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614&page=1&extra=&mobile=2#pid149926 ...

非常感谢,通过你的链接,才知道数码之家还有手机版

网友:
墙都不扶,就服你了,这都能吹的爆!

网友:
这个纯粹技术问题了,一般都吹不爆

网友:
吹的技术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