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爱登落地可遥控伸缩无线风扇且增大电池容量

楼主(2023-07-25):
拆修落地可遥控伸缩无线风扇且增大电池容量
其他网站评测 https://post.smzdm.com/p/a5kqp4kk/
品牌:edon爱登

这个没有完全化开。功能很齐全,有个小遥控。
可以调节风量,摇头,定时。。
重点是无线,内置电池
检测发现有短路,逐个拆掉电容、芯片无解。

后拆出一个芯片,IP多少的,有点类似充电宝的芯片,短路解除。。经查,这款风扇还带加湿器功能。。奇迹了。。
因为加湿器没有拿到,所以直接去除芯片即可。

因为焊接18650对电池本身有伤害,加上空间足够,故直接购买了4并电池座

固定在底盘上。于是乎。。
PS;风扇是废品大妈给的。。

网友:
这续航,老厉害了。

网友:
跟收破烂的大妈熟就是好
这风扇看起来挺高级的,IP5356应该是负责充电的吧,改外置4.2V 3-5A充电就好。难得的是底座空间竟然这么大,12并电池充满电够用10天了吧

网友:
这续航就厉害了

楼主:
MARK一下,联系客服教的。
亲,三个按键的遥控器,需要风扇链接电源才能实现开机
开机状态下,触控区按定时+摇头键,再短按遥控器的风速按键,听到滴的一声 就是匹配成功啦

网友:
非必要,电池还是算了吧。

网友:
这续航能力增加不错

网友:
其实吧没必要加那么多的电池,续航是增加了,但是耗完后充满时间也得增加。

网友A:
并联多电池组似乎是不是需要检测内阻与分容?

网友:
电池容量翻好几倍,底座配重也稳多了

网友:
看样子大妈也是个性情中人

网友:
这个续航厉害了。

网友B:
装了好多电池,估计比本体还贵

网友:
容量真大,续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多电池组似乎是不是需要检测内阻与分容?

多折腾,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没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好多电池,估计比本体还贵

我查了一下,这套风扇价格在250左右。。

网友:
牛逼啊,这么多电池,续航不用担心了,底座也更加稳固了,一举两得啊

网友:
这一堆电池

网友:
电池比风扇贵系列

网友:
这续航,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