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wifi用了半年多,目前经常断线,要重启才能连互联网才有wifi流量

楼主(2023-07-25):
淘宝上非常流行一种插电就有wifi,分插卡与内置卡,我入手了内置卡的,刚到试机还可以,用了半年多,目前经常断线,要重启才能连互联网才有wifi流量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估计硬件老化或软硬不稳定。

网友:
温度高了???

==================

网友:
散热不良?元件老化?

网友:
用了半年估计硬件老化或信号不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过热 建议加装5cm风扇

网友:
我感觉是散热不良

网友:
这种不是商家免费换新吗?

网友:
有图吗?发出来让大家瞧瞧……

网友:
为什么都在觉得是硬件问题,这种不应该是商家的套路吗,半年过后就限速、限连接

网友:
先用降温发试试行不行,如果不行那就考虑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