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UC3842的电瓶车充电器,差点翻车!

楼主(2023-07-25):
一个不一样的3842应用,分享给坛友。

帮忙修一个电瓶车充电器,故障是不启动,不充电。
拆开看是3842方案,心想这还不是手到擒来,小菜一碟。

测量各高压原件,没发现有损坏的迹象,但就是不启动。

无奈上示波器,人为给3842加17伏电压,其8脚的5V也有啦,观察驱动脚却无脉冲输出。
换3842也一样,这里差点翻车。

然后再一次观察充电器的PCB,发现"电路获专利授权“。查看3842的外围电路,果然发现端倪。
如下图,这样就造成充电器输出不接电瓶,光耦就不能打开,3842的1脚被电阻拉低,无法启动。

"电路获专利授权“可能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低压部分使用单片机控制,芯片是HS190T。

网友:
专利授权的电路果然不一样,连单片机都焊的那么个性,还专门给它开了一个窗口。。。

网友A:
我怀疑是设计PCB的时候,把底层当顶层了。

网友:
做工可以,单片机控制,一般充电器都是可控硅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设计PCB的时候,把底层当顶层了。

我开始也这么想,后来看看1脚有个下拉电阻才取消怀疑的。

网友B:
这种双光耦的充电器有一个是检测电池的,短路它的34脚,就有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这么想,后来看看1脚有个下拉电阻才取消怀疑的。

这个下拉电阻,为啥能取消你的怀疑?

网友C:
专利设计,还是有点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拉电阻,为啥能取消你的怀疑?

有下拉3842就可能不启动,这说明设计者没有把PCB弄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双光耦的充电器有一个是检测电池的,短路它的34脚,就有输出了。

没有双光耦,就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双光耦,就一个。

输出电压怎么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怎么反馈的?

431的取样是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31的取样是单片机控制的。

输出电压通过哪条途经反馈给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通过哪条途经反馈给3842?

我手机操作不了,就是数码之家水印,家字后面两个电阻,一个到地,一个到单片机,还有一个下面横着的,到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操作不了,就是数码之家水印,家字后面两个电阻,一个到地,一个到单片机,还有一个下面横着的,到 ...

明白了电池信号进HS190T,使其先工作起,电源芯片再工作。

网友:
有专利技术,是不一样哦

网友:
这东西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
看着这个贴片安装新形式,严重怀疑是楼上所说,绘制PCB时,层面搞错,后来懒得修改,就开个口算了,省的贴片反转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利设计,还是有点东西的

所谓的专利技术,就是个行业保护,给维修添麻烦,单片机坏了没程序,就只能报废。用单片增加的功能就是可以对充电时间计时,时间到了关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