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元器件引脚不都是铁做的吗,这么还有铜的?

楼主(2023-07-25):
这两天身体欠佳休息,发现角落有个上次拆下的损坏的电源开关管,就找了个磁铁吸了一下,竟然吸不住,剪了个脚看了下,里面好像还是黄铜色的。

前段时间那里看个一个文章,说现在电阻电容芯片都是铁脚,竟然还有厂家用铜做的?
芯片上的符号也没见过,不知道是买个公司的。

网友:
MOS管三极管之类一般都是铜的吧,小功率的那种不清楚,但是这种个头比较大的目前还没发现有铁脚的

网友:
低端的才有铁脚

网友:
这类管子铜的多些,阻容之类的铁的多

楼主: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都改成铁的了~~

网友A:
电容引脚,日系的大部分是铜的,台产部分是铜的,国产大部分是铁的.
电阻引脚,哈哈哈哈,除了洋垃圾外,还有那些个高端产品拆机件,全铁
直插LED引脚,同上.基本买到的都是铁的
贴片LED,部分铜,部分铜镀金

网友:
还是看价格的

网友:
估计小电流的可以用铁降低成本,大电流的不能,为了节省那点成本让元器件质量下降太多不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引脚,日系的大部分是铜的,台产部分是铜的,国产大部分是铁的.
电阻引脚,哈哈哈哈,除了洋垃圾外,还有那些 ...

厉害了,人如其名~~

网友:
一般也是镀铜的,不然不好上锡,也知道后面做工缩水会兑一些杂质类的

网友:
铜脚电阻元件都有,就是价格高。

网友:
你再看看 to127封装的 直插电容  LED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大功率的元件引脚都是铜的;小功率因为输出影响不大,用铁的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我拆了一个10年前的户外led防水电源,里面灌胶了,我抠的时候发现所有元件都是铜脚的

网友:
值钱的贵的才是铜的。

网友:
直插LED的几乎全是铁的,其他元件铜脚居多

网友:
哎,江河日下人心不古啊

网友(2023-10-19):
不光是铁的,还细,to-220我是还没见过铁的,大多是电阻,小功率三极管,电容,常见低功率的都是铁的,不过拆机的电阻都脚是铜的,帽是铁的。

网友:
我想下三烂的电器,肯定也是用铁引脚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