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科龙空调内机,维修风机嗡嗡响

楼主(2023-07-25):
家里卧室用的科龙1P空调,2018年购买,使用中一直也没啥问题,今年发现噪音有点大,起初就吧风量调小一点凑合着用,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有点像拖拉机的声音了,这下媳妇不愿意了,开始抱怨我当时为什么买一台她没听过的牌子。看来我不出手不行了,马上要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呀。

从出风口往里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风轮也不是太脏,然后开始网上科普大概原因有,风轮脏了 影响了动平衡;风轮一端的轴套缺油 了;风轮电机缺油了;总之就是要把内机给拆开。那就开始吧,拿来工具,把能看到的螺丝全拆了,很轻松的就取下来了 内机的外罩,露出了冷凝器。

里面的线还挺多,媳妇在一旁一边给我扇扇子 一边问我:这么多螺丝你等下能装回去吗?我说:试试就知道了,搞不定了再说!结果搞了半个小时冷凝器愣是抬不起来,抬不起来就拿不出来风轮,网上各种找视频别人都是拆了螺丝就抬起了冷凝器,我这就是不行。都想放弃了,歇了一会直接把内机从墙上给扛了下来,然后还漏了一地水,然后也发现 了,背面的一个卡扣,打开卡扣这下可以抬起冷凝器了,风轮也顺利拿出来了。

拆的螺丝在真不少

风轮顺利拿下,并不是很脏,

在清洗风轮的时候发现了问题,这根轴是注塑在风轮里的,但是现在它活络了,而且还活络的挺明显,这不就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但是这可咋办?换?本地不好找;网购65块钱 3天才能到;用胶粘?这貌似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于是吩咐媳妇去买瓶新的502胶水,家里的开封久了怕效果不好。

拿来胶水 一滴下去瞬间就不活络了,看来能行,但是粘好不能完全保证轴的同心度,只能装机以后看效果如何了。

后来又在厨房拿了点面粉配合502给它加固了一下,最后原路装回,幸不辱命。
最后试机,效果还不错,都挺满意的,我学习了拆空调,又省了60块钱,媳妇也不埋怨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消除了。。哈哈哈哈

网友A:
502估计不耐用,用AB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估计不耐用,用AB胶比较好

AB胶无法渗透进去只粘表面强度不够,502能够填补缝隙

网友B:
"社会不稳定因素"?
怕是只有撸主家的后院有不稳定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社会不稳定因素"?
怕是只有撸主家的后院有不稳定因素吧... ...

后院不稳极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呀

网友C:
我家的也是科龙  不知道咋回事 ,时不时有像吸气一样的声音!

网友:
用喷枪或者防风火机加热融化塑料后就OK了

网友:
这个应该在保修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是科龙  不知道咋回事 ,时不时有像吸气一样的声音!

应该是定频的吧,很多都这样,可能是制冷剂液气交换的阀门...

网友:
试试401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院不稳极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呀

你这后院的影响力这么大啊,那要赶紧处理下,比如晚上多来两粒大力丸,为了社会的河蟹,一定要服务好...

网友:
挺结实,没问题,安静了

网友:
这东西的轴是卡在轴承上的,怎么会把轴摇松了?肯定轴承出问题了,轴承赶紧加油吧,如果是轴套的话建议自己买轴承换,要不然到时轴承再卡紧了轴,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科龙,Kelon/科龙 KFR-35GW/EFVMS3z 大1.5匹变频。2016-08-02买的,现在开了定速,但是吹出来的风时不时声音会大点,不知道时不时跟楼主的故障一样,拆风轮我没啥信心,搞不好破坏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是科龙  不知道咋回事 ,时不时有像吸气一样的声音!

液管折了,产生二次节流就这状况。

网友:
楼主好幽默,技术很高超,社会很稳定。

网友:
论坛高手多,面粉+502也能搞掂

网友:
有个好媳妇

网友:
这个扛下整个内机,那么铜管不就弯折了么?这个操作危险吧

网友:
502+小苏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