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测过新的汽车电瓶实际容量吗?这几天测了几块新电瓶都达不到标称...

楼主(2023-07-25):
有人测过新的汽车电瓶实际容量吗?这几天测了几块新电瓶都达不到标称容量。标称45AH实际28AH ,标称60AH的实际45AH,标称100AH的实际65AH。用矩为库仑计测的,20A电流放电,截止电压9.5V。不知道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和厂家测试方法不同。

网友:
而一个汽车启动用的电池容量为54Ah、放电时率为20小时,写做
54Ah20,它的额定放电电流仅为54(Ah)/ 20(h)=2.7A!换一个角度讲,这两种电池如果分
别用5A和2.7A的电流放电,则应该分别能持续2小时和20小时才下降到设定的电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12781368

  • 20小时率额定容量(C20)
    • 它是一只蓄电池在华氏80°(摄氏26.7°)环境温度下,以电池20小时率额定容量二十分之一的电流放电至终止电压为10.5V所产生的电量,它能确定在不降至电压的前提下,产生足够的动力供汽车运行所需的安培小时数。

  • 额定电量
    • 规定放电条件(电流、温度)下的电量,单位Ah(按照制造商的规定)。

  • https://www.varta-automotive.cn/varta-battery-support

网友:
放电到9.5V,有点低了,一般厂家要求不能低于10.5V,低于这个最低电压会对电瓶寿命有影响,现在的电池虚标是常态,大厂的好些,小厂货都是放飞状态,又没人管,都去对付刁民了

楼主:
就是放电电流越大容量越低。那我试试45AH电瓶按0.05C放电,就是2.25A看能不能放20小时。

网友:
真没想过,用的骆驼,风帆,瓦尔塔。一直没想过去侧容量。

网友:
虚标太正常了,不讲诚信。

网友:
电流太大了。5A或者10A放电试试
-
放电电流越大,测出来的容量越小

网友:
这不是动力电池,不支持长时间大电流放电。2楼解释很明白,你小电流放电估计差不太多。

楼主:
2.25A放了7个小时了。电压11.92V了。截止电压定的10.5V。20个小时估计也悬。

网友:
厂家知道一般用户内有条件测试电瓶容量,够不够容量凭良心或者怕竞争对手举报

楼主:
电瓶放完了。分2次,晚上为了安全就关了。一次7小时51分,一次6小时06分。共31AH。比5A放电多点。这个电瓶不是骆驼,风帆,瓦尔塔之类的,一个小牌子。我觉得同价位的东西质量应该是差不多的。成本在那摆着呢。

网友:
妖妖份量怎么样!份量不足肯定不行!

网友:
换磷酸铁锂,闲鱼买的拆机20a才19一块,搞了8块,加上保护板200遨游,有30ah都够用了

网友:
放电流不对,超过太多

网友(2023-09-29):
最诚实的就是虚标哦!谢谢楼主测试分享。

网友:
楼主的电池满电能有14.3V?我见到的铅酸电池满电也就13V多点。

网友:
容量是在特定条件组合下测出来的(当然这个只能找原厂拿他们做的第三方认证测试报告)……
业余条件测试,只要保证电池正品、状态良好(生产日期近的新电池)、额定电流充满(单体2.3-2.35V,12V电池组有6节,充满应该是13.8-14.1V)、温度偏差不大、电流满足常规(前面楼层提到的0.05C),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网友:
虚标这么多

网友:
车用的铅酸都是涂膏式的极板,内阻小放电猛,为的是启动那一哆嗦。至于容量那就。。。
而且,标称的是20小时放电率,60安时只能用3安的电流放电才有可能接近标称容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楼主你这样大倍率放电,容易导致不可逆的损伤。铅酸真的不能像锂电一样直接1C放电的。这是铅酸的短板,无解。
事实就是这样,用铁锂替代铅酸,有50%的容量其实也足够了。我就试过4片25安时的软包铁锂,直接裸奔替代原车的60安时铅酸,玩了半年多屁事没有,后来因为长期没动车车,铁锂饿死了一片才没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