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家人们 小爱mini测试模式咋退出呀!

楼主(2023-07-25):
买了五个二手不包好坏的小爱mini 准备装修智能家居每个房间厨房卫生间放一个作为语音中端 测试了其他四个都是好的 只有一个开机语音播报测试模式 绿灯 怎么按也退不出 百度也没查出所以然来 请教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8822716/answer/1264817933

这三个我也搜到了 都试了 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三个我也搜到了 都试了 不行...

那可能是问题机,拆开研究研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问题机,拆开研究研究呗

无从下手呀... 软件问题的话是刷机吗 硬件的话 Emmc啥玩意的我也玩不明白呀 呜呜呜 主要没资料和可以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从下手呀... 软件问题的话是刷机吗 硬件的话 Emmc啥玩意的我也玩不明白呀 呜呜呜 主要没资料和可以参考 ...

第一步、长按小爱同学顶端的【CH】键5秒,使小爱同学进入到【配置模式】,当听到【已进入配置模式】的提示之后松手即可;
第二步、【上一曲】+【下一曲】同时长按5秒钟,便可直接恢复出厂值设置了,当听到【即将恢复出厂值设置】后松手即可;

网友A:
若是小米小爱音箱、小米小爱音箱play、小米小爱音箱mini、小米小爱音箱pro、小米小爱音箱万能遥控器版、小米小爱音箱HD、redmi小爱音箱play等多款型号,则需长按操控中心的禁麦键10秒左右,才可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长按小爱同学顶端的【CH】键5秒,使小爱同学进入到【配置模式】,当听到【已进入配置模式】的提 ...

这个也看了 这款没有CH 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小米小爱音箱、小米小爱音箱play、小米小爱音箱mini、小米小爱音箱pro、小米小爱音箱万能遥控器版、小 ...

其他几个正常的这种方法可以 这个不行 唉

网友B:
小爱mini不是得连手机蓝牙吗?不连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爱mini不是得连手机蓝牙吗?不连不能用吧

不需要 因为他是小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因为他是小爱

我记错了,连蓝牙那个是随身版。

网友C:
测试模式和配置模式不是同一种东西,要刷固件才能退。之前看哪个群深究过,不记得怎么操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模式和配置模式不是同一种东西,要刷固件才能退。之前看哪个群深究过,不记得怎么操作的了 ...

刷机估计比较麻烦了

网友D:
小爱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爱很烦。。。

是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