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五孔墙面插座

楼主(2023-07-25):
拆个五孔墙面插座

网友:
中规中矩,普通非大功率电器使用完全足够了

网友:
接触面积小了。金属件不如正泰的

网友:
一般刷红包就是这种

网友:
中规中矩吧,一般用用足够了

网友:
镀铜的吧,不发热就行

网友:
整体质量不太行,比某拆友拆的松下差远了。

网友:
没说价钱,看着像白嫖那种

网友:
是不是铜的?

网友:
也没发个品牌的图,铜片应该是真的,螺丝肯定是铁的,用卡尺量下尺寸就心里有数了

网友:
黄色的,不一定是黄铜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拆的挺彻底

网友:
做工看着还说得过去,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还打上字大功率 外面也看不到

网友:
一般的家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三相的两个插口开的有点大,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网络品牌都是这么一套金属成型方式和外壳,只不过有些是铁框,有些是塑料框。。。

我觉得应该是生产线厂家设计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黄铜的

网友:
有点薄,小功率用用还行。

网友:
讨厌这种螺丝压的,还是拉扣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