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空间z4s NAS简单拆解

楼主(2023-07-25):
从黑群转到极空间,z2s用了半年感觉挺不错,极空间的系统用起来确实很顺手,于是打算升级一下装备,新购入z4s。
做个粗略拆解,以窥N5105真容,填补上期挖的坑
***********************************************
上期:
全网首拆:极空间Z2S NAS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566-1-1.html

***********************************************

直奔主题:Intel赛扬N5105真容
***************************************
难怪CPU稍微有点负载就会高温
接触面积这么小,导热垫还这么厚
CPU和散热片之间高度有些大(螺丝柱设计高了),所以用不了硅脂
下面这张灰色导热垫,贴在金属外壳内侧辅助散热
主板全貌
***************************************
z4s内部做工用料给人的整体感觉不如z2s深刻,z2s拆开后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但z4s拆开后缺让我感觉很平庸,仅是普通嵌入式主板的水平,没啥特别的。
并且不知各位注意没有,最后一张照片,最上边那一排,链接四块硬盘的插口,两侧插脚上都没上焊锡加固。
*************************************
总体给人的感觉,z2s属于走量抢占市场的机型,极空间在上面确实用心设计了,特别是内部做工用料上。
而且今年新发布的z2pro、q2、q2c,也都是基于arm架构的z2s衍生出来的,通过换壳砍HDMI反向升级来节约成本,拉低售价,抢占市场。
而x86架构的z4s以及旗舰版,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买了个嵌入式的板子,刷了个自家的系统而已。

借用网络图片

借用网络图片

网友:
补充个会员拆解的Z4: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9043-1-1.html

网友:
长见识了,不错

网友:
硬件不值钱软件贵

网友:
第一次听说极空间,长了见识。

网友:
d导热垫换相变硅脂

网友:
没用过,涨见识

网友A:
看到这个cpu散热就超级无语了,散热设计都这样,这种东西还是少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cpu散热就超级无语了,散热设计都这样,这种东西还是少碰

这些低耗cpu,都是被动散热的,好静音,导热垫不是经常用在显卡散热上?太正常了

网友:
这个确实没啥亮眼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低耗cpu,都是被动散热的,好静音,导热垫不是经常用在显卡散热上?太正常了 ...

显卡上谁敢用导热垫?基本都是硅脂吧。显存啥的才敢用导热垫。话说有牛逼的导热垫,我有一个工控机上导热垫破损了一点,买了好多国产的号称牛逼的,一个都不能用,死机,热量散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低耗cpu,都是被动散热的,好静音,导热垫不是经常用在显卡散热上?太正常了 ...

显卡散热?那都是多少年前笔记本显卡会用的方式,现在除了显存,谁会在显示芯片上用导热垫?就算是低功耗u,你有见笔记本给u上导热垫的?倒是相变硅脂很普遍,导热垫的问题是会老化,温度越高老化越快,老化了导热性能大幅下降,所以一般不会用在cpu上,所以这种厂商就是打算让你保修期一过硬件就挂,然后换新

网友:
有2个M2 有搞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散热?那都是多少年前笔记本显卡会用的方式,现在除了显存,谁会在显示芯片上用导热垫?就算是低功耗 ...

显存上不都是导热垫。。。这种被动散热,四五十度的玩意,基本都是这种设计,怕把核心压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存上不都是导热垫。。。这种被动散热,四五十度的玩意,基本都是这种设计,怕把核心压碎了 ...

显存能和cpu比?另外5105可是出了名的热,热的去年5105软路由都卖不动,现在5105在软路由的口碑依然不如就j4125,就是因为温度压不住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拆解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能和cpu比?另外5105可是出了名的热,热的去年5105软路由都卖不动,现在5105在软路由的口碑依然不如 ...

至少从用户这说,待机四五十度,跑起来六七十那样,被动散热可以接受,都是用户真实反馈哦,不信可以问楼主,我是6005,也是这个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从用户这说,待机四五十度,跑起来六七十那样,被动散热可以接受,都是用户真实反馈哦,不信可以问楼 ...

被动散热是没问题,我j1900都是被动散热,问题是用导热垫,就没见过正经企业这么干的,这是5105软路由,你看用导热垫了么?不信你拆下6005散热片,看看下面是导热垫吗,导热垫60,70度油都析出了,油越少导热能力越差,根本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