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LED灯条分线插座

楼主(2023-07-25):
拆个LED灯条分线插座

网友:
结构简单,用起来灵活。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第一次见,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A:
什么控制电路都木有

网友:
这个不错,组装方便

网友:
电源电流够大才行

网友:
插针的分线座,看着比较实用。

网友:
简单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制电路都木有

最好有逐个启动延时控制,避免驱动板启动电流大。

网友:
分线座简单实用,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东西结构挺简单的

网友:
就是一个集成式接线端子,只要总线接的电源功率够大,不怕各端口供电不足

网友:
挺方便的,不用一个一个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