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新格林耐特48v电源,型号POE1-CPE

楼主(2023-07-25):
拆个新格林耐特48v电源,型号POE1-CPE, 几乎拆报废了。

网友:
没看到光耦

楼主:
光线暗正面看不清,有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线暗正面看不清,有光耦。

你这是螺丝刀大法效果很明显

网友:
保险电感x电容压敏电阻,好像没有y电容?
超声波熔焊的外壳难开啊

网友:
放冰箱冷冻,裹毛巾后用锤子,秒开

网友:
锤子大法好,螺丝刀瞎捅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得锤子大法   干净利落   哈哈

网友:
poe供电电源啊

网友:
做工可以,就是输出电流小了一些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是不是标准的POE电源?

网友:
拆解时大力没出奇迹,电容受伤了

网友:
百兆POE,利用未使用的线芯过电

网友:
这电源做工挺好的

网友:
为啥不用锤子,混数码的没这么小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