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水钻买了。。。钻头取出器高低也得买一个

楼主(2023-07-25):
人心不足蛇吞象,买大了。。。。这根棍子和这个铁坨就有20斤了,卧槽。地砖是300的。参考一下尺寸。

网友:
准备接单了?

网友:
这个确实太大了。

网友:
好东西 属于是重器

网友A:
小区里这种打孔都被人交费给物业独占了,一般人进不去,想自己去外面买沙子水泥物业都不给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区里这种打孔都被人交费给物业独占了,一般人进不去,想自己去外面买沙子水泥物业都不给进。 ...

对好多都是利益关系,物业公司收了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里这种打孔都被人交费给物业独占了,一般人进不去,想自己去外面买沙子水泥物业都不给进。 ...

房管局投诉一波立马解决!

网友B:
我也买了水钻,没买好牌子,看专业的都是用的金都啥牌子,我买的大艺的,不过这东西就是打几个孔就够本,自己用着方便,苦中作乐一个孔给自己算50元。瓷砖上我定位不了,我就又买了金刚石玻璃钻头,用大有5298先把瓷砖打穿,再用5401把瓷砖打碎去除,剩下的就看水钻了。我总觉得水钻钻头的金刚石含量不足,不如玻璃钻头那么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水钻,没买好牌子,看专业的都是用的金都啥牌子,我买的大艺的,不过这东西就是打几个孔就够本,自 ...

大艺水钻比金都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艺水钻比金都的好

准备用自来水铁管和大螺丝连接做个加长加力杆,成品辅助手柄有点贵,好像要20多元,可能没水管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用自来水铁管和大螺丝连接做个加长加力杆,成品辅助手柄有点贵,好像要20多元,可能没水管结实。 ...

告诉你个绝招,直接用膨胀螺丝装钢管里面,螺丝和钻机匹配就行了,长度要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用自来水铁管和大螺丝连接做个加长加力杆,成品辅助手柄有点贵,好像要20多元,可能没水管结实。 ...

这样做比买的成品还好,成品的连接不可靠,且钢管长度可以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比买的成品还好,成品的连接不可靠,且钢管长度可以控制

加长手柄你可能用不着,你连拉锤都买了,一定有水钻的台架,用了架子就不需要加长手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你个绝招,直接用膨胀螺丝装钢管里面,螺丝和钻机匹配就行了,长度要150MM ...

这个办法好,我去查查水管内径是不是1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手柄你可能用不着,你连拉锤都买了,一定有水钻的台架,用了架子就不需要加长手柄了。 ...

我住楼房,家里空间有限,买不了架子,加长手柄一定要买,否则把不住,卡钻打手打骨折。。。。。我六十厘米两个三十厘米的也有两个,卡位用的,顶地上墙上就不怕卡钻

网友:
也要装修了,准备买个水钻。

网友C:
一直用的小号手持水钻,这个大的买来还一个孔都没打,都开始锈了,太沉了你这取出器是什么鬼,从未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的小号手持水钻,这个大的买来还一个孔都没打,都开始锈了,太沉了你这取出器是什么鬼,从未 ...

取出器就是拉锤,钻头卡墙里拔钻头用的,其实单独买一个拉锤有点浪费,可以用其他拉锤改个转接头这样多种用途,比如拆膨胀螺丝,修复汽车凹陷。用支架打孔的基本不会卡钻头。还有现在的水钻真的卡住了,说不定可以把尾部拧开,用电锤把里面的水泥击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出器就是拉锤,钻头卡墙里拔钻头用的,其实单独买一个拉锤有点浪费,可以用其他拉锤改个转接头这样多种 ...

这个东西最怕的是刀头断在孔里面,那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