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笔记本电源

楼主(2023-07-26):
两个电容,万用表测量都是不到200uf

导通压降0.18是不是有问题啊?
十几年的联想Y470i7笔记本,换了固态硬盘,取消电池直连外部电源,一直还在用,开机时间13秒左右,感觉还不错,但是昨天突然不能开机,发现是电源适配器问题。电源测试空载有电压19.5V,带载电压立即为0.3V并很快降到0。打开看看也没有发现明显异常。

mos管078n12n

导通压降0.18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虽然很丑,但是很稳

网友:
竟然可以无损拆开、、

   厉害; 了

网友:
没有任何痕迹的损坏,难下手

网友:
先查电解电容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用负载器测试。

网友:
先检查电容

网友:
怎们拆开的

网友:
感觉原厂电源大都很难无损拆开,不知道楼主这个怎么拆开的
感觉这种原装的电源比较难修,好多芯片跟一般电源不一样,资料也难找

网友:
用什么方法无损拆开的?很想知道。

网友:
两个问题:怎么无损开盖?修好了吗?

网友:
输出管、光耦、电容

网友:
不修你拆mos管干嘛?

网友: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起来用料和做工还挺好的。

网友:
带载不稳得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检查下原边功率管的S极电阻,看看有没有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