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创想三维Sermoon V1 3D打印机增加硬件童锁功能

楼主(2023-07-26):
每次DIY最难的是外壳,元件可以淘宝力创,电路板以前洞洞板,现在白嫖,唯独外壳最难弄,成品盒子开孔费劲又不好看。于是三月份买了台3D打印机,打印一下外壳,还可以给孩子打打玩具,修修玩具。

打印机型号CREALITY Sermoon V1 ,抢购,半价,不到800到手,感觉赚大了。
优点:静音,美观,精度不错,自带封箱,近端挤出耗材适用广泛
缺点:慢,不是全自动调平,打印尺寸略小

因为慢,打印稍微大点的零件就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至一天多,孩子两岁多,啥都能干,不知道啥时候就给一顿乱戳,要么温度调低挤不来,要不直接停止打印浪费了很多耗材。
咨询过客服,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带童锁的屏幕固件,搜索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决定自己想办法加一个。
拆开侧盖
WIFI板和主板

思路是找到屏幕和主板的通信方式,断开通信线,实在不行断开电源也可以接受。

屏幕藏在上图左侧,拆下屏幕

从支架上拿下来,有SD卡槽,可以升级固件。

屏幕还带了个F1C100S多媒体处理芯片

下面有4根线和主板连接,两侧是电源和地,中间两针丝印Din  Dout  估计是串口通信RX TX,先断开Dout试试,果然符合预期,断开后点屏幕有反应,但不执行动作,温度也不能正常写入。但打印机状态可以实时显示在屏幕上。即主板写入屏幕正常,数据无法传到主板。

接下来就是找个开关

剪断Dout线,接上开关通电试机,没问题。

找个合适的位置开孔安装按钮开关

安装完毕,空间狭小,螺母不好拧。

套热缩管,焊接,屏幕归位。

扎带捆扎

在这里吐槽一下:这个屏幕支架估计是开模出了问题,在外侧下面垫了两个小垫圈,垫圈要垫在PCB下调整高度用的,开始我没装,放回去有个大缝隙。又拆下重新垫上。

装屏开机,这个位置非常合理,可以盲操。

开关按下屏幕可以操作,开关不按时屏幕可以按,有蜂鸣反馈,但所有功能都不执行。

Y轴电机带轮有点磨同步带,调整一下。

装回侧盖,可以愉快的打印了。再也不怕孩子误触了。

上几个以前打的模型。

穿山甲

打印机电量监控盒,支持小爱开机关机。零件全是垃圾店买的。

7寸LVDS屏幕改的便携屏

还有一堆小玩具,一大把龙都送给了亲戚的小孩。

捡垃圾店买的Z8350小主机,打印了外壳,效果不错,然后就吃灰了。不在身边上个模型图。

自己设计的手机无线充,12W 板子也是垃圾店捡来的,效果很好。

感谢观看。

网友A:
这个挺不错,这么便宜的3D打印机,还是全密封的。
不过小孩子不碰屏幕,不会直接把打印机给抛了吗

网友:
思路挺好,严防孩童乱动触电或者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不错,这么便宜的3D打印机,还是全密封的。
不过小孩子不碰屏幕,不会直接把打印机给抛了吗{: ...

碰屏幕还是有蜂鸣反馈的,孩子就是好奇,你动什么他也要学,并不是想真达到什么目的。所以应该可以应付的了

网友B:
又骗我们买3D打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骗我们买3D打印机了

会建模可以买一个,我职业就是机械设计,SolidWorks ,Creo都是熟练掌握,买一个玩不亏,价格也可以接受耗材也不贵

网友:
就是不会建模,不然早买了,淘宝收藏了的小鲁班S,500左右就能买一整个套件,不过要自己组装。

网友C:
你这个淘宝店卖1900呢,半价怎么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淘宝店卖1900呢,半价怎么抢的???

瞅准活动时,前几名半价,京东淘宝都有活动,小众产品,抢起来不难。618双11人多估计难,我是3.8买的,妇女节也搞活动……

网友:
我也是自己做了东西没有外壳,好难受,然后不会建模!更难受了~

网友D:
这东西能夹个笔进去,自动写作业吗,最近写作业太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能夹个笔进去,自动写作业吗,最近写作业太烦了。

这个不能,只能打印。去抖音搜一下,再不行B站好像也有开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瞅准活动时,前几名半价,京东淘宝都有活动,小众产品,抢起来不难。618双11人多估计难,我是3.8买的,妇 ...

半价太值了,也来蹲一个。这款看起来打印精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价太值了,也来蹲一个。这款看起来打印精度还行

不要期待太高,买的时候是全价,过了一个月吧再公布中奖名单然后返钱,这么个套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期待太高,买的时候是全价,过了一个月吧再公布中奖名单然后返钱,这么个套路。 ...

正想问的,淘宝半价都这样吧,不是下单付款半价,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能夹个笔进去,自动写作业吗,最近写作业太烦了。

淘宝不是有写作业机器吗?比这个便宜多了。

网友:
我去年买了台机器,花了2千多。看淘宝上几百块就能买一台,看着看着就买成了2000多。

网友:
加个童锁指示灯呢?

网友E:
装个硬件开关,打开之后调好在打印的时候关掉啊,这样就不用一直按着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硬件开关,打开之后调好在打印的时候关掉啊,这样就不用一直按着开关了 ...

这是个自锁开关,不是个按钮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