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进, 服务器电源和电子负载有问.

楼主(2023-07-26):
在某鱼上面购买了个电子负载,说是最大60A,功率最大1200W.我刚到货一个爱默生的675W服务器电源.这个电源最高好像才55A吧.我就用这电子负载测试,结果发现.调到46A左右,服务器电源就保护了.当时电压11V左右.应该是欠压保护吧? 电子负载上的表头显示的电压.当时我没用万能表测两端.这服务器电源我用万能表测过,不接负载的时候电压是12.22V.电子负载上面的表刚接上电源显示12.1V, 感觉也差不了多少.有个疑问,不是说这服务器电源不会有压降吗?为何是这样的?还有这电子负载和实际标的差别太大.看图上可知我只开到43.5A左右.电压已经是11.1V了.压降1V. 本来是打算烤个半小时,结果不到3分钟就保护了.是电子负载保护.电源没事.听商家说这电子负载有过温保护,温度是80度.他说他这负载是用16个irfp260的管组成的.两边各8个.按理来讲60A没问题吧?我感觉这负载只有一边出力呀?一边温度不高,30多度. 出力的那边就保护了.测的时候还有70度左右.两个暴力风扇一个进风,一个向往抽风.两边的散热片没有风扇吹到.这电子负载上面标的短期1200W,长期800W内.我开43.5A,电压才11.1V,还不到500W呀.3分钟不到这也算长期?我是用4根硅胶线16awg的,长1米左右.当时开到43.5A电流,测线不到40度.这线耐温200度.对了,还有个问题.这电子负载的表头是100A的.本来商家是配50A,我说最大60A,我想测60A电流不是测不了吗?然后他就帮我配了个100A的表头.但调电流的时候不好调.感觉都是慢慢调的,结果会发现表头会突然显示2A多3A,没办法零点几A这样慢慢加上去.他说是表头太大了.不好调到0.几A ,除了换小电流的表头还有别的方法吗?与电位器的精度有关吗? 请教一下大伙.

网友A:
加强散热试试,应该是高温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散热试试,应该是高温保护了

老哥的意思是电源高温保护?还是电子负载高温保护?

网友B:
感觉电子负载的散热差了点

网友C:
首先,你这个表头,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子负载的散热差了点

和商家说的区别的确蛮大.要不就是虚标,要不就是散热不过关. 但都两个暴力风扇了,转起来很响.我看了某鱼就他做的负载管子有16个.一般都是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这个表头,准吗?

表头应该没问题.电源用万能表测过输出12.22V,表头上面显示12.1V,电流的话,这种100A的表头可能误差比50A的大,商家说是有1A左右的误差. 我没钳形表,所以没办法测.老哥,我想问一下.一边mos管温度比另一边高几十度.说明35度的那边没工作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一起工作的吗?还是开的负载越重,然后mos管才慢慢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