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小过孔引发大问题

楼主(2023-07-26):
N年前买的这套音箱,当时卖家吹嘘得挺厉害,库存货六百多买的,据说原价差不多两千,听了下音质一般般只能说过得去,前段时间突然没声音了,昨天有空了拆开修一下。

看喇叭挺不错

内部的分频器也挺好,填充了吸音棉,连接电缆也都缠了吸音海绵,貌似做工还不错。

功放是意法半导体的STA540

功放前级5532

音箱故障现象是完全无声,从功放音频输入端送入信号和5532输入端送入信号都没有声音,但是从5532输出端引出信号接入别的功放是正常的,说明到5532输出为止是正常的,问题出在STA540电路。测量STA供电电压是没问题的,除了STA损坏还有一个可能是待机控制有问题,从STA540的待机引脚ST-BY测量线路走向,到了一个过孔后再往前就测量不到了,发现过孔另外一面被一个电容挡住了,只好拆了这个电容,在另外一面的过孔测量线路通到一个插座焊脚,直接测量插座焊脚到STA540待机引脚ST-BY不通,但是用力按压过孔位置有时候能连通,判断为过孔断路了,用焊锡填充这个过孔没有效果,只好用一根线直接跨接过孔位置。

过孔在这个电容后面,拆焊还原后有点不美观了,能响就行不追求完美了。

蓝牙板

蓝牙芯片博通BCM20771

其实蓝牙部分也有问题,就是刚开始连接蓝牙时声音是断断续续类似堵塞的那种声音,蓝牙指示灯也是闪烁的,这蓝牙模块太老了找不到资料,也买不到模块可以替换,看现象有点像供电电源或者某个电容导致的故障,以后有时间再琢磨了。如果替换蓝牙模块,不知道蓝牙输入和3.5音频输入怎样才能实现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