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一个带供电接口的易驱线

楼主(2023-07-26):
某宝十块多一点买的,到手拆看看看

USB3接口,带12V供电及5V USB辅助供电

外壳卡扣固定,很容易拆开,接口有塑料架辅助焊接,防止短路,做工对得起价格
这一面有主芯片和晶振,12V电源接口

放大看看,芯片为JMS578

背面有一个存储器

放大看看,型号为T25S40,4M SOP8 SPI NOR FLASH闪存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不知道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A:
需要的时候,全网找这东西,京东贵,淘宝贵,最后拼多多32.9块钱买了一条
等闲置了一看,这玩意巨便宜,几块钱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时候,全网找这东西,京东贵,淘宝贵,最后拼多多32.9块钱买了一条
等闲置了一看,这玩意巨便宜,几 ...

对,我也买了一根在吃灰,还是2.0的,用完后,没几天就见一店铺只卖5块8,还打12伏电源,店家卖的便宜是因为他感觉这东西没啥用,就卖个电源钱

网友:
实际使用的传输速度等如何?

网友:
我更加关心实际使用的传输速度等如何?

网友B:
这辅助供电也是US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辅助供电也是USB啊

这东西,5V全来自USB 12V来自外供电源。 主要是带大硬盘主轴需要12V供电。

网友C:
带笔记本硬盘不需要外接12V

网友D:
12v输入那里有个电阻是有什么作用呢。 我有个硬盘盒 找到12v的脚直接接了一个dc口,需要的时候外挂12v的电源,啥电阻都没加 貌似也可以工作

网友:
有一个绿联3.0的,挂路由器上面当NAS,好多年了没动过

网友:
我有个硬盘盒 找到12v的脚直接接了一个dc口,需要的时候外挂12v的电源,啥电阻都没加 貌似也可以工作

网友:
价格合 适,备一条用着方 便

网友:
方便实用

不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笔记本硬盘不需要外接12V

不需要 甚至USB辅助都不一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输入那里有个电阻是有什么作用呢。 我有个硬盘盒 找到12v的脚直接接了一个dc口,需要的时候外挂12v的电 ...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做工不错啊,可以把赤裸的3.5寸硬盘转化为移动硬盘了

网友:
看着不错,价格还实惠,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